有没有新的升降装置?

楼主(2011-11-29):
此处是一个升降的玻璃罩。以前利用的是链轮,滚珠丝杠控制升降。现在想求助新的升降装置:能同时控制8根升降杆同步上下移动。200KG.速度10cm/秒。
谢谢。

网友:
根据图中的示意,控制罩子下降就是同步控制罩子下面的支柱同时下降,支柱的直线位移就是丝杠、齿条、油缸、气缸、曲柄连杆机构等几种,同步就是用链、同步带、液压控制、电气控制等方式,以前的丝杠-链形式有什么问题吗?图中从中间分开的线条代表这是两个相同的装置并到一块,两边没有关联?

网友:
可以用丝杆升降机,标准设备,用一台电机控制即可!很方便的!

楼主:
8支升降杆是同步升降。两边是关联在一起的。并且手动和电动式都要。

网友:
大概说一下那是个什么东东咯。。。

网友(2020-04-22):
以前手动是怎么实现的?多装几个电机同步比较好实现

网友:
多来几个气缸

网友:
升降最高到什么高度

网友:
多气缸联动,电动联动都行,看你下面的空间够不够用

网友:
旁边一组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