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的进给量和车床的进给量,单位不一样?

楼主(2011-11-29):
在编程时加工中心的进给量和车床的进给量单位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分别是什么?之间怎么转化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默认的是:加工中心是每分钟进给多少,车床是每转进给多少。当然也可以根据G代码修改转换。

网友(点评):
我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的话加工中心的F其实就是切削速度了,不是进给,而车床的是进给。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呢?物理中的公式v=l/t(l=3.14*d,n=1/t)=3.14*d*n(mm/min)

网友(点评):
另外我的转化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通过公式怎么转化?

网友(点评):
呵呵,不好意思。我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切削速度是主运动,进给是副运动。

网友:
F就 是进给啊,有分进给和转进给两种吧,转进给×转速就是分进给

网友:
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