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1/2锥牙大小径及R 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1-11-29):
       在数控上加工锥牙要计算出R值,还有大径和小径的尺寸,查表得出d=47.803   d1=44.845    牙长是20  ,螺纹有效长度是12.7. 那么这个R值怎么计算呢?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
查表就可以了.不用谢!!

网友A(2012-01-01):
牙长÷32,就可以了,英制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长÷32,就可以了,英制螺纹

谢谢 实际上用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