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切削层横截面积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如下图:

图中工件旋转一周的时间,刀具正好从位置I移到II,切下I与II间的工件材料层。四边形ABCD称为切削层公称横截面积。切削层实际横截面积是四边形ABCE,AED为残留在已加工表面上的横截面积。

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一段话,红色字体那句不太理解:在一个进给量内残留的为什么是三角形,并且貌似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还与刀具的主、副偏角有关,为什么是这样?
抑或是便于读者理解故意简化的,不过感觉这本书其它地方的用词还是很严谨的,自己没想懂,特来求助各位大侠!!!

附:书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陆剑中、孙家宁)第6页,谁有的话可以查一下。

网友A:
注意第一句话,工件旋转了一周,刀具同时纵向进给了AD段,此时再看结果,在纸面这个平面内△AED肯定没切到,继续切削下去的话,在工件上ABCE被切掉,剩下的是△AED的螺旋(不太确定,不好想象),一般工件旋转很快,而转一圈时刀具的进给量非常小,这个△AED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第一句话,工件旋转了一周,刀具同时纵向进给了AD段,此时再看结果,在纸面这个平面内△AED肯定没切到, ...

谢谢大侠的解答,三角形可能就是由于螺旋产生的吧,呵呵,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平常加工的光轴,因为轴向的进刀速度慢,所以看不出来。而加工螺纹时,轴向进刀快,就是图中效果了。

网友:
副偏角为0,且宽度大于进给量,AED就相对很小, 这就是修光刃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