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管的自动化装配,请教

楼主(2011-11-29):
坛子里高手云集,小弟正在为这两种胶管的自动化装配而苦恼,希望高手支招,不胜感激啊!说明:长PCV管两端套短的硅胶管,两种管子现料都是整卷的,也可切好后再排料。由于管子比较软排料很困难,而且压入时力度不好掌握,容易错位。

装配示意图

装配示意图

网友:
每个长度多少,内径多少。生产效率每分多少条。

楼主:
长管子90mm,短管子20mm内经1.3,要过盈配合。产能至少120只/分

网友:
硅胶定长送料,切断,撑开,装入定长切断的PVC管,反面一样

网友:
你这个是要自己设计专机吗?

楼主:
是的,自己设计专机。

网友:
长管子90mm,内径多少。

网友(点评):
长管子内径0.6

网友:
要看好不好入料,如果在手工装的时候好装的话,应该项可行,如果手工都不好装的话,那就有难度了。最好不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去做这个,估计有难度,先做稳再说

网友(点评):
目前就是手工装的,比较慢。产品量很大,效率不高机器就没价值了。

网友(点评):
单套能做到25%就不错了,你先做稳定了再说

网友:
公的冷冻,母的加热。然后爆插。

网友(点评):
母的泡热水试试。如果好插就可以,不行的话再加热效率低。实在不行找下医用的管可下结构改下。

网友(点评):
冬天PVC管就很脆了,两端要活动的所以要用硅胶管,硅胶管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小。做设备我的感觉是大东西好做,小东西难做,硬东西好做,软东西难做。。哎!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热胀冷缩,热的软了,冷的硬了,可行

网友:
这类似于爆菊吧,哈哈,开个玩笑,可以加点油吗?

网友(点评):
好主意,但是好进也好出啊,一拉就掉,关键油会腐蚀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热的软了,冷的硬了,可行

建议不错 ,这个方案也想到过 PVC管5度以下就比较硬了,容易装配。问题是整卷冷却可以但是拉出很难,如果单个冷却只有0.5秒的节拍,传统的制冷方式达不到效果(除非液态气浸过),而且能耗很好,不经济啊。

网友:
只要热就应该行,你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B:
提供点思路:
1.做完一端做另一端;
2.每种材料用漏斗式送料器自动上料;
3.每种材料都设计定位工装;
4.插入端最好扩口;
5.用气缸推进去;
6.可能难以满足你的产量,但设备不复杂,可以多做几台,一个人同时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用扩口器扩后组装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点思路:
1.做完一端做另一端;
2.每种材料用漏斗式送料器自动上料;

非常感谢!
思路1整卷送料--定长--切断--夹取定位--两端冷却(或短管扩口)--两端短管同步顶入。
思路2.先将长管定长切料--排料(管子不规则会缠绕)--夹取定位--两端冷却(或短管扩口)--两端短管同步顶入

基本思路有了,两种思路难点在于难点在于 1.不规则的产品排料难。2.软管插入时会变形难以对接,1.3的内径扩口至1.5再加上扩口钳及间隙至少要达到2.8,菊会爆的,呵呵!。瞬间冷却到可以,但设备要复杂很多。

期待更好方案。。

网友(点评):
还是改下工艺吧,配合松一些,另外加胶或者其他固定。你这个管子不管在怎么样过盈,一拉就拉出来了。

网友:
先做一端,再定长切,再做另一端,比较好送料和夹持,定位。

粗管必然要扩口,边扩边加温,粗管壁厚0.6mm,扩到2.8mm是可以的。

细管要有夹具夹紧,插入,然后退夹具,退扩管器具。

网友(2012-01-09):
速度太快,和输液器导管组装类似,需要涂胶吗

网友:
1.外套管的直径是多少?和内套管是怎么联接成一起,粘胶?
见过类是的设备,如果是套单个套管,还是有把握的。

网友:
如果量大,开模具,定做非标管。就像输液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