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 齿轮箱的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1-11-29):
领导让我弄一个 二重 齿轮箱的结构设计,就是风电1.5MW的机组上用的,还要油管连接明确方位,怎么办啊,要我讲课,我郁闷,狂汗,纠结,大家帮帮忙吧~~~~~~

我们的风机是东汽1.5MW的机组,齿轮箱是二重的,今天报《齿轮箱后轴承温度超限》故障,厂家人员处理情况为:清除喷油嘴杂志,后正常启机运行,可是对于二重齿轮箱不了解,领导让我具体搞清楚二重齿轮箱前后轴在哪,喷油嘴如何清除杂质,如何处理该故障,将此方面了解清楚,因为厂家人员已离开现场,我问不到,想让大家帮帮我啊~~~~~~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你先把话说囫囵了,前因后果,怎么来的,什么你不会,大家有会的,也许会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话说囫囵了,前因后果,怎么来的,什么你不会,大家有会的,也许会帮你,

说明白了,还是没有人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轴承超温的原因特别多,箱体变形,外部污染颗粒进入轴承箱,轴承滚动体损坏,刹车过急造成打齿,齿面点蚀颗粒进入润滑系统,油品质量性能降低导致润滑不畅,缺油,润滑堵塞,等等,

我做这个风电减速机齿轮设计的时候,人家现场的说过一大堆故障的原因,比我上面说的多多了,每一个都有其特殊性,有发生在行星部分的,有发生在后面的斜齿轮部分,不是一句话可以讲清楚的,

你继续详细说是哪部分?是行星部分?是后面的斜齿轮部分?到底哪个轴承热,什么表现?有无漏油?油温监测是多少度,都说了,可以继续分析下面的问题,说不清楚,很难判断,必须要到现场了,否则你减速机就只能落塔检修了,

网友B:
你们没有厂家齿轮箱的说明书、检修手册、维护手册之类的么?上面就有结构示意图,就知道哪是前后了...另外对风机齿轮箱来说,一般连接风机输入功率的是前,连接发电机输出功率的是后,因为是增速作用,所以输入轴的轴径大,转速低,输出轴的轴径小,转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没有厂家齿轮箱的说明书、检修手册、维护手册之类的么?上面就有结构示意图,就知道哪是前后了...另外对 ...

厂家不给齿轮箱的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不给齿轮箱的资料啊

关键是你自己不能说清楚问题是在哪里?以前我们也这么分析齿轮箱,也不去现场,但人家有图片,这边问,那边再给资料,给图片,最终可以完全分析清楚,可以让你心服口服,你什么都没有,神仙也没辙,只能说各种可能性,

给你个分析例子,你捉摸一下,看人家怎么提供资料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48&extra=page%3D4

网友:
这有一个1.5MW风电齿轮箱操作维护手册,具体结构可能大同小异,里面也有一些润滑和故障简单处理方面的内容,你先看一下,有个基本的了解,再到实际的地方看看,再来这里描述一下相关的现象和问题...

http://wenku.baidu.com/view/748bd715866fb84ae55c8d05.html

网友(点评):
阁下搜索资料的能力一流,阿拉不及,哈哈,阿拉的资料都是人家送过来的,是要玩的东西,

网友(点评):
不会玩东西,再搜索资料也没啥用啊,就是别人放到跟前也不行,呵呵,就是粗浅的看看,现在有几个专门上传分享资料的网站还不错,百度文库,豆丁,道客巴巴等,维普,知网就得要银子了,不过更丰富,呵呵

网友(点评):
阿拉大多是要玩什么了,人家甲方提供一大堆资料,包括图纸,许多是纸的,堆在屋里,虽然麻烦,但详细,所以,玩得的东西就有特别详细的数据,齿轮,从冶炼就有详细数据,而许多不玩的东西就可能一无所知,

网友(点评):
大侠是拿着相机游山玩水的走了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这是在网上看人家拍的图片,过过眼瘾,哈哈

网友(点评):
许多东西阿拉确实是可以详细玩,资料详细,比如齿轮,从冶炼纯净度开始,齿坯加热锻造工艺,加工方式,一直到裂纹倾向,哪里裂?为什么?都有数据的,谁齿轮箱哪里的问题,说的清楚,阿拉就可以明白告诉他怎么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明白"了,"通了",前前后后摸了个门清,犄角旮旯也被打扫的干净,呵呵,佩服大侠,这个过程要学习基础,亲自实践,收集数据,积累经验,有问题就能追根溯源,然后就彻底玩熟了,呵

网友(点评):
就是玩久了,阿拉认真玩的东西,能玩的过俺的不多,有时遇到一个特高兴,假如遇到一个水平在阿拉之上的,俺每次都是把人家奉若神明,阿拉年轻时见的一些米国工程师,让阿拉佩服的五体投地,特认真请教,一丝不放

网友(点评):
佩服大侠认真的态度,玩一个东西就是要好好的玩,玩的透彻,不懂的就一定搞懂,追求进步和领先,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浅尝则止,那么就永远深入不了一个东西,所有的东西也都是纸糊的,风一刮就散了

网友(点评):
认真,是对自己负责,才能挣到银子

网友(点评):
这个世界适合偏执狂生活,毫无疑问,998大侠是其中一个

网友(点评):
Ц涫ú棬д棬ú棬

网友(点评):
阿拉偏执吗?没有人说这个,反而有人说俺嘻皮笑脸,俺懂一个问题,玩东西要好好玩,玩好了有大笔银子,不玩就不玩,许多家伙玩也不好好玩,瞎混,糊弄自己,银子也不挣,阿拉不理解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世界,生来不平等,拼杀很激烈

网友:
认真,是对自己负责,学习了

网友:
给厂家打电话啊,不懂就问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