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脉冲手轮,请教一下接线问题

楼主(2011-11-29):
买了30位的脉冲电位器,里面有三个脚,一个公共,一个正转点,一个反转点,就是你正转手轮的时候,公共和正转点 会有脉冲发出,反转同样。

我不知道怎么控制反转,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 PUL+- 控制脉冲频率  dir+- 控制方向,应该不是把dir+ -接到手轮吧

楼主:
好吧,我不保守,
这是脉冲电位器,就是可以沿着一个方法一直转,每转一下,就会发一个通断,停止的时候,他永远是断开的,就是转动的过程中,他会产生通断,这样,聪明的你,就看利用一切可以发脉冲的东西,plc(呵呵,我用的是5块钱一个点的单片机plc,也有两个晶体管输出)或者ne555模块(8块钱)来发脉冲啦。

目前我想控制一轴,单个方向好说,但是双向怎么弄啊。。。。请大家不吝指教,谢谢了

楼主:
日本松下为日本KENWOOD(上海)工厂生产的旋转脉冲开关,KENWOOD用后余货。

全新品,厂牌Panasonic,轴柄直径6mm,旋扭柄按下时一测2只引脚通,放开断;旋转阻尼手感结构,转动时使一侧3只引脚与两边引脚实现通断功能(连续旋转=连续的一通一断)。

尺寸:总高度25毫米(连脚)、不连脚21.5毫米,轴柄直径6毫米,3只焊脚间距2.54-2.54-2.54毫米,两只脚间距5毫米,两边焊脚距离14.5毫米,固定焊脚距离14毫米。

楼主:
dz98sh点淘宝点com/

这个店里面有,具体连接发不了,进去自己搜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