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刃磨凸半圆铣刀?

楼主(2011-11-29):
如何把每个尖磨的一边齐?我们这只有普通砂轮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曲磨

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啊 拜托说仔细点哈 我是小白

网友:
万能工具磨(比如M6025A)上有此专用夹具。此附件可以单独采购,或是定制。

网友:
凸圆弧铣刀是成形铣刀,其后刀面为经过铲车、铲磨成阿基米德螺旋面,也称铲齿铣刀。制造这种刀具后刀面在热处理前先铲车加工,热处理后铲磨加工,设备为铲齿车床,如C8955。刀具使用修磨时在工具磨床修磨前刀面,刀齿轮廓保持不变。

网友:
磨前面如图

网友:
修磨方式是有两种,但要根据楼主的实际情况。
因为楼主只是问如何磨圆弧,肯定是有你的道理,但不知道你具体要就回答,不够严谨,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