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对刀问题 ,请教

楼主(2011-11-29):
现在有一批活  ,螺纹不到尺寸, 想重新用数控车修一刀 , 重新装螺纹刀  ,怎样能保证不乱扣  ?求对刀方法。

谢谢。

网友:
呃,老问题了,看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但好像没有很确切的解决办法,同求~

网友A:
用板牙过吧。。。。。 最简便省事的方法。

如果你坚持要用数控车也不是不行。
1.夹紧工件。
2.对齿,用手轮把车刀摇进任意一圈内, 用俯视剖面图的来说,就是让车刀边缘和螺纹边缘尽可能重合。重合度越好,加工精度越好。
此过程主轴不要旋转。
3.编写程序,
a.车刀X向退比牙高多一点,
b.主轴旋转。(主轴一定要先转起来)
c.Z向退刀距离为螺距的整倍数。(如P=2,则退刀距离为2N,一直退到螺纹右侧边缘外。)
d.按输入加工尺寸精加工螺纹。

网友:
只能用板牙重新过一下了。
虽然数控也能对好,非常简单的。
但是你是一批,不可能每件都去对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板牙过吧。。。。。 最简便省事的方法。

如果你坚持要用数控车也不是不行。

这个方法不乱扣吗?是什么系统?你试过?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乱扣吗?是什么系统?你试过?望指点~

指点谈不上,大家分享经验。
这个就是实践经验,只要顺序不搞错,螺纹就不会错。

网友(2012-02-18):
你是什么系统的啊。。。我做的事广数980tdb的。。。。
只要你工件不卸下来一开始怎么对刀的。现在还怎么对。。。
用手磨刀的话。一开始对刀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