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开装配图式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楼主(2011-11-29):
新手,想问问为什么打开装配图式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啊?

网友A:
文件的链接丢失了,需重新定位

网友:
文件的链接属性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的链接丢失了,需重新定位

怎么重新定位,请赐教……

网友B:
找到文件的位置重新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文件的位置重新定位

但是我保存的路径是对的啊,你的意思是不是重新在另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