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漏气,用哥俩好胶抹了也不好使

楼主(2011-11-29):
6分镀锌管,里面走压缩空气,不过在三通、接头、阀门处都漏气,用哥俩好胶抹了也不好使,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接头处拆开清理干净,然后缠生胶带,重新安装

网友:
快插接头、阀门处漏气直接换掉好了,三通看可不可以卸下重装(缠生料带)不行就换个。。再不行用焊接

网友:
我用农机胶或是密封胶。。。。。但不知你的压力是多大

网友:
可用ENECON的高分子覆盖涂层~~在美国非常流行~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A:
接头处拆开清理干净,然后缠生胶带,重新安装

支持这个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