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机床,380V和220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1-29):
同样的机床,380V和220V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还有要220V的呢,求高人解释

网友:
380V是工业用电,220V是市电,原则上来讲,工业电机是该用380V电压

网友:
以前器遇到过,人家车间没380V的电源。只好在机器里加装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
教科书上貌似说一个是线电压一个是相电压,工厂的设备功率大,一般要架设“四平线”(三相四线),这样才能带动大功率的工业设备。380V/220V”一般是指此电气(电器)设备可以使用电源电压为380V或者220V,但使用电源电压不同,电气(电器)设备的接线方式就不同.

网友A:
同样机床,不同国家,电压,频率不同。国内多是380v  50hz,国外有500v   50hz,460v  60hz  ,220v  50hz,380v   50hz

网友:
对于同功率的机床来说,单相设备的工作电流比三相的大。一般大功率设备用三相380V,因为用单相会导致三相负载不平衡,而且电流大就必须用截面积较大的导线,浪费有色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机床,不同国家,电压,频率不同。国内多是380v  50hz,国外有500v   50hz,460v  60hz  ,220v  50hz, ...

我是一个新人,我们经常有客户要求要220V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380V的,他们的那些地方不一样呢

网友(点评):
因为人家车间没380V的电源,当然只要220V了。

网友(点评):
对于国内就如楼上所讲的,如是国外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规定,因为三相220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人,我们经常有客户要求要220V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380V的,他们的那些地方不一样呢

是三相220还是单相220

楼主:
应该是三相的吧,我看电机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在国内相电压是380v,线电压是22v,简单的说民用两相220v电机(带一个电容),工业电机多为三相380v,小电机也有220v的特别是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用两相电变成直流24v,所以也就用220v。正规工厂用电都是三相四线制,380v还是220v都无所谓。
但是有些国外设备就是220三相的,比如日本。这就需要加变压器了。
另一种情况是,小变频器用220v两相电,变频之后没有升压过程,得到的电也就是三相220v,这样电机的接线就需要星——三角转换了。

网友:
交流电的,三根相线之间是380v  ,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之间是220v
机床的220v一般是两个相线通过变压器降压为220v

网友:
有可能用的电机规格不一样,日本原装的电机都是3相220V的电压,但是国产的或者出口到中国的一般都是380V的电压

网友:
220v电压提供的电压达不到作业电机功率

网友(2012-04-02):
工厂设备多为380V

网友:
此设备需要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    一般多为国外设备。

网友(2012-07-20):
看你在国内用还是国外用了。在国内和国外的区别是不一样的。
对于13楼所说《220v电压提供的电压达不到作业电机功率》是错误的,除非你用的是非标电机吧?只要是国标电机在额定条件下都是能达到电机的额定功率的。

网友:
动力不一样

网友:
在我国交流220V,是单相,不是二相。单向电动机220V与三相电动机380V的区别还与功率因数有关,单相电动机比三相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低,也就是说耗电多,出力少,自然单相电动机就是出力少发热多,这就是为什么单相电动机一般功率都比较小的原因。功率较大时还是使用三相电动机更合理。

网友(2021-11-23):
感谢各位分享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