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端面磨损剥落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11-29):
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端面磨损剥落原因是什么?

       正常新轴承

     磨损后的内圈

网友:
是不是和轴肩之间的摩擦导致的啊?可能轴向受力太大

网友:
看那磨损的方向和痕迹 有点不像是轴肩磨损啊

网友:
内圈跑圈了,根源是轴承内孔和轴的配合过松引起的。
检查一下你的轴直径是不是小了

网友:
很好的问题啊  ,可惜答案不太清楚

网友:
最好把轴承拆开,详细照一下,证据越多分析越接近事实。

楼主:
轴承内圈与轴之间采用的是动配合,轴承轴向固定是利用轴肩与卡环!!

网友A:
可能是轴肩与卡环间距太大,轴向固定不稳导致内圈轴向窜动所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内圈会采用动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轴肩与卡环间距太大,轴向固定不稳导致内圈轴向窜动所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内圈会采用动配合?

因为此轴承用于冷轧机工作辊轴承 ,更换轧辊时就要拆装一次,每三个月就要对轴承进行清洗拆装。轴承轴向固定是通过:卡环——定位环(定位环上内圈通过键,与轧辊辊颈固定,实现同步旋转)——轴承-——轴肩(也叫辊肩环)固定;定位环和辊肩环都存在严重磨损现象。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好!领教了!

网友B(2012-02-15):
我认为这种损伤根本就不能叫磨损了,明显内圈倒角处剥落掉肉了,比磨损严重的多的多。
1、轴承材质是否有问题,硬度,比如热处理不过关,太软;
2、安装时,敲击了?如果是内圈松配,不应该用到敲!
3、轴承肯定不能用了,掉下来的东西卡到轴承滚道里,轴承死了不说,轧机都有可能受损。

冷轧或热轧的工作辊轴承,内圈端面的磨损是个问题,通常轴承滚道状况都还好,偏偏端面磨损的不成样子了。因为安装的时候,外圈夹紧,内圈则考虑到膨胀,润滑等等,是和定位环有0.5-1.1mm的距离,这样使用中,内圈和定位环会有相对运动,虽然内圈硬度高,但也架不住这样磨的。
定位环还可以做,轴承可就废掉了,因为这种安装方式决定了,愈磨损,轴承内圈离定位环的距离就越大,超过上述范围,就可以想办法制作较宽的定位环来把磨损补偿掉。
另外还有种装夹方式,是调节螺杆的,可以向里面调节端盖和内圈的距离,这种结构安装麻烦点,没有定位环直接卡住简单。

楼主应该是在钢厂工作,或者和钢厂有交道,应该知道的。

网友:
安装时,轴承内圈受力,敲打,安装不良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用波纹垫圈垫着。不然轴承内圈松,就会与轴相对运动了。所以一定要保证内圈与轴和定位环同步,如果实在不能锁死,就只有 用厚的波纹垫圈。没那么大,就设计个碟状弹簧。等热膨胀的时候有余量咯。也不排除轴承的质量太差所致。

网友:
可能是与轴的配合过松的缘故!

楼主(2012-06-26):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种损伤根本就不能叫磨损了,明显内圈倒角处剥落掉肉了,比磨损严重的多的多。
1、轴承材质是否有问 ...

谢谢你说得非常正确,目前类似这种现象,我厂报废轴承非常多,国企,磨损就扔掉重新换新的,也没一个具体的解决措施。我作为一名普通员工,看起心疼啊,自己私下在寻找解决办法。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更多的损坏及安装图片,发给你请你帮分析查找原因。

游客

网友:
可以发在论坛里,这里高手很多,集思广益,思路可以更广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