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仪,请教

楼主(2011-11-29):
请问三坐标测量仪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他是以什么形式检测的?

网友A:
测量的情况:
1. 精度要求达到0.01mm
2. 零件较为复杂的空间结构(三坐标可以建不同的基本面来测量)
3. 校核有差异的尺寸

一般以什么形式检测?不太明白。 但主要有两款:手动的, 主轴靠人的手来移动。 自动的: 一般编程后,测量轴可以自己动取点测量
个人见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情况:
1. 精度要求达到0.01mm
2. 零件较为复杂的空间结构(三坐标可以建不同的基本面来测量)

谢谢啊,很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