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铸件上钻深孔,请教

楼主(2011-11-29):
有一大型铸件1500x600x900,其中一面上加工一深孔直径23,  深度700,  请教大侠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可是我的铸件有1500高,那么工件怎么摆放?谢谢

网友:
说的不清楚,是那个方向上钻呢,上个简图,建议先用短钻头,然后再换加长钻头,或做一个加长钻套。

网友(点评):
这方法挺高!!

网友:
1500也不算高啊    我这边比这高的也经常做。关键还是你的设备

网友:
这工件不大啊,用深孔钻很容易加工的!

网友(点评):
人家第一次遇上。你是常客见怪不怪!!

楼主:
谢谢!有各位大侠的支持真好!

网友:
1,根据自己的设备吧,卧式的要比较大,立式的就还好;
2,用深孔钻,可以完成,只是不知公差有多大;

楼主:
没有公差,就是一个回油孔而已,准确的说是3/4“的回油孔!

楼主:
真的要谢谢各位,有大家的帮助,真好!

网友:
应卧式镗床   普通钻头 加长杆

网友:
自己焊接个加长杆  手电钻就搞定了

网友:
你是哪里?我们有款卧式深孔钻可以做,加工孔径3-25,深度1000.高度不用考虑的,

楼主:
在广东,不过我只是设计,外发给别人加工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两头打孔啊

网友:
用深孔钻镗床,

楼主:
另外一边不好钻,估计只能从一边钻了.

网友:
孔徑偏小了須算一下迴油量及低溫地區油黏度變化後的流動性

楼主:
流动性问题,大侠请指教最小多少才合适呀,我的回油是垂直下来的。

网友:
过完春节去深圳,到时候交流一下,这个是我们强项!

网友:
在镗床上用深孔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