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有什么办法能使用卡盘最后椭圆能达到0.01mm ?

楼主(2011-11-29):
我公司现有一台外圆磨床,加工时两顶针顶住加工,椭圆0.005mm,但是我装上卡盘后,用三爪夹住,椭圆有0.02mm.

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使用卡盘最后椭圆能达到0.01mm。

谢谢各位社友了。。。。

网友:
换四爪,找正后磨。

网友:
三抓不正的话,怎么夹也达不到要求。想想是不是卡盘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那机床的主轴精度出问题了!换主轴轴承吧!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呵呵!

网友:
顶针可以达到0.005,换三爪后只能到0.02,说明你还没有调正,三爪没有夹好。
夹紧时慢慢来,到最后用百分表一点一点校正。或者换个四爪可能会容易调校一点!

楼主:
补充:
      三爪是打表的,工件也校好的,为什么磨出来的工件有那么大的椭圆?????

网友B:
卡盘的主轴间隙大了吧,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的主轴间隙大了吧,可能是。

卡盘和主轴是螺纹连接的,,,,,,,

网友:
左边的手轮控制什么

楼主:
左边是x轴,右边是z轴。。。。。

网友:
就是因为是螺纹连接的,所以可以调间隙,间隙调到刚好够主轴带动卡盘,这样圆度会好点。不过看你的设备。。。。。年纪大了点,最后的结果就不知道了。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换了或者拆出来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那机床的主轴精度出问题了!换主轴轴承吧!

用顶针都好好的.轴承怎么会有问题.

网友C:
也不知道你想加工什么样的产品..用定心套吧.装夹省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你想加工什么样的产品..用定心套吧.装夹省事点.

加工的,只有单件。。。。。。。。。。。。。

网友:
三爪调整还是不如四爪,借个四爪试试看。
另外你三爪是软爪还是硬爪?

网友:
基本上任何办法也不一定能到0.005mm,本质上讲两顶针顶住加工是能实现高于主轴精度的工件精度加工手段。只要用了夹盘,工件的圆度基本只和主轴的回转精度有关,你主轴跳动多少?要是在0.01mm左右,换4爪找正是个办法。
ps:基本上就2楼和5楼是内行了。你要是不愿意换,准备好自磨三爪吧,记住一定要先加个小芯棒再磨哦。

网友:
这就是学问啊,呵呵,开过很短时间机床的路过

网友:
换4爪吧···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