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的轴怎么密封?

楼主(2011-11-29):
       如图所示,直径110的轴有上下90mm范围内运动,孔直径为130(设计上可以更改孔的直径大小),并且同时有左右2~5度的摆动,上下运动一次,左右摆动一次,上下运动速度1000次/分钟左右,同时图中轴的上面有油流下来,但是我需要油不能留到轴的下面来,
请问:如何密封才让润滑油不会从轴和孔的缝隙中流下来?
请各位大侠有何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球面配合密封+径向移动密封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如果是成品,请告知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可以拆开两个结构做吗?  轴上下 轴上在加摆动!

网友:
看看关节轴承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我的轴是要承受很大的力的,而且要两个轴同步。关节轴承可以吗?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用波纹管密封。
波纹管原理如下:上面法兰中有一U型油封,下面用法兰直接和凸台锁定,中间用波纹管固定两个法兰,上面一个法兰和轴用U型油封密封,但是法兰和轴会有左右的摆动,下面的法兰就固定不动了。波纹管有一定的弹性。

各位大侠看看如何。

网友(点评):
原理可行,密封变简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轴是要承受很大的力的,而且要两个轴同步。关节轴承可以吗?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 ...

谢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就是波纹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