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脉冲点控制六个驱动器?

楼主(2011-11-30):
想用plc的一个脉冲点控制六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暂时的想法是X123456分别是六个轴的开关,在程序里面分别控制几个中间继电器,2-4-8,最多三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接到脉冲点后面,再分别接到六个驱动器的PUL+或者-。

达到控制六个驱动器的目的,然后用自己做的手轮分别控制六个电机,手轮上面用六位的选择开关或者六位的琴键开关,同一时间仅一个轴有效,脉冲轮控制正反转。

进行示教,存储路径,进行简单的点定位,来拿料取料。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a5248714 网友好!
.
CPU类的控制器输出中一点对多点时,最好用反向器进行隔离。如果,直接并联,会有严重的干扰问题,会产生误动作。
.
syw  11-11-30   0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248714 网友好!
.
CPU类的控制器输出中一点对多点时,最好用反向器进行隔离。如果,直接并联,会有严重 ...

syw开门造车  你好  久仰

我不是并联,就是用中间继电器来换向,换向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语言,可能 表达不清楚。

就是1-2-4-8-16-32-64-128-256-512-1024-。。。。

用plc的若干输出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脉冲信号是接在com  no  nc点上的,一个继电器只用一组com  no  nc ,金字塔形式向下传播,1-2-4-8,同一时间,仅有一条路是通的,就是我可能需要1-2-4-6  即1+2+4+6=13个中间继电器来达到换6路的目的。

楼主:
慢就慢一点,不能两轴以上同时运动,还有个问题就是想把两点定位的手动调试过程,优化后自动保存到程序,就是可能存在正反转加减、顺序控制、数据存储、等等问题。

控制按钮打算都设置在手轮面板上面, 自动  自动启动/ 手动  1轴  2轴 3轴  4轴 5轴 6轴 /X10 X100 X1000/急停/原点复位

目前只想到六个轴的正反转,和三档调速,原点复位想搞震荡三级减速复位,说过了 慢就慢一点,只要能达到我的控制要求.

其他的自动  自动启动(自动启动是根据后面的手动设置,依次走123456轴,手动每次调整后都可以保存到自动里面)  原点复位还没想好,希望大多指点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