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线圈,本人推荐一种画法

楼主(2011-11-30):
磁环线圈的画法可以有多种方法:在此本人推荐一种画法:
1.根据尺寸要求画一圆环截面的矩形草图;
2.将草图填充为实体面;
3.按要求(3度,10度,.....)将实体面圆周阵列成3个面;
4.使用3D将3个面的边线连成螺旋线;
5.以螺旋线为扫描路径,以线径园为草图,扫描得一圈螺旋;
6.根据需要对螺旋进行圆周阵列。OK.

网友A:
楼主描述了很多,还不如上个模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了很多,还不如上个模型好。

上模型只能是以葫画瓢,给你叙述会引起思考!

楼主(2012-04-11):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了很多,还不如上个模型好。

绘图步骤:

网友(2012-09-16):
喜欢给资料,倒推断出设计者的,原始思路,本人喜欢这样的学习方法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2012-10-24):
要是有插件就好了,

网友B(2012-11-28):
引用 楼主:
绘图步骤:

大侠你这个组合2是怎样搞的,还有你这个旋转式怎么回事?

网友:
有点意思呵呵多谢分享!

网友(2013-03-16):
还是不怎么回呢,曲面阵列总是显示错误呢

网友:
楼主,给位高手,怎么曲面无法阵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这个组合2是怎样搞的,还有你这个旋转式怎么回事?

旋转阵列是应该先建立一条基准轴,饶基准轴旋转轴阵列,阵列才成为可能。组合是将被组合的实体组成一个实体。

网友:
很好的方法,楼主谢谢了

网友(2013-04-18):
电感??麻烦楼主能不能上个模型?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3-05-20):
嗯,不错的做法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对我有启发

网友(2017-02-02):
yes!This way can make perfect coil.

网友(2017-07-19):
@zmq  那个曲面填充  能给解释下么,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