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30):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像这种与管壁上面的孔进行装配,是怎么样装配的?谢谢大家。

网友:
让中心轴重合即可!!!!!!!!!!!!!!!!!!!!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点这个,然后选择两个轴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点管孔侧面与上方(是支座之类的东西吧?)外圆同轴;然后点支座下表面与管表面同轴就可以了(看这意思支座下表面切除后直径跟管外径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点轴重合后,再点面上的点重合就可以了。我用的是2011版本。

网友:
是中心轴重合

网友:
用中心轴,临时轴。主要是保证中心轴线对称。

网友:
不是那么难吧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点管孔侧面与上方(是支座之类的东西吧?)外圆同轴;然后点支座下表面与管表面同轴就可以了(看这意思 ...

是 的 ,O(∩_∩)O谢谢。。

网友(点评):
正解,其实点面重合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

网友:
中心轴同心,然后旋紧去多少就是了!

网友:
正解,虚拟轴是个好东西

网友:
中心线对齐,基准面配合

网友:
学习学习,实践很重要,慢慢学吧

网友:
了然,万恶的八个字,

网友(2012-04-15):
做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