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 钢板的延性比怎么计算?

楼主(2011-11-30):
如题!
另外,有没有相关标准依据?延性比大于10要求算不算高?

网友:
什么是“延性比”,轧制前后的厚度之比?或者跟断裂伸长率是一个概念么?如果是后者的话一般能有20%

网友:
第一次听说“延性比”

网友:
不懂  好奇   求解中

网友:
说的是“延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