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要怎么旋转到正常的视图状态?

楼主(2011-11-30):
各位大侠,能否告知这个图形要怎么旋转到正常的视图状态,非常感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图框线与极轴的角度

网友:
视图-三维视图-下面的自己调视图方向

网友:
你这是在autocad三维模式下打开的二维视图吧,自己调一下视图方向即可以。

网友:
可能是视图开了东南或西南轴测

网友:
选择,视图,选前视图,然后主视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