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冲洗液压站设计,求助

楼主(2011-11-30):
先需要设计一液压系统,用于冲洗船 内的管路,其中有意要求不知如何设计才能实现,要求如下:
1.流量要求设置:24,30,40,57,73,110,167,183,220,278,293,400L/min
2.压力要求设置:100bar 285bar 315bar
具体技术要求请看附件,请求各位师傅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冲洗是伺服控制中很重要的环节,流量不同可以采用变量泵,压力不同根据预算可以确定是采用遥控溢流阀还是比例溢流阀,采用比例溢流好一些。另外是是否需要不间断更换过滤器滤芯
你们是自己做的么

网友:
不想看附件,扣分不说,还浪费时间。一般使用液压系统清洗钢管。使用大流量高压脉冲冲洗。就是在系统中接入一个蓄能器。当泵向系统及蓄能器充油时。系统压力增高。到一定值时由压力控制器打开大通径电磁阀。蓄能器和泵同时向油管充大流量和高压油液。同时系统压力释放。电磁阀关闭。再进入下一个循环。只到管路清洗干净。

网友:
这附件还要分。。。。。。。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分不是我要的啊 我就是正常上传,然后系统就自动要求加分了,是这样的情况么?难道有什么设置可以不带分么?我没怎么上传过东西。不是很了解 呵呵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洗是伺服控制中很重要的环节,流量不同可以采用变量泵,压力不同根据预算可以确定是采用遥控溢流阀还是比 ...

谢谢 您的建议  是我们自己做这样个系统,呵呵 我经验不足 只好在这里像各位师傅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