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的R角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30):
就是一根轴类零件两个台阶之间的根部过渡加工一个R角。先是粗车留加工余量,然后再进行磨削加工。根部这个R角总是做不好,以前都是直接割退刀槽的,砂轮可以靠上去。现在要求R角,而且要过渡的漂亮。 不知道大家用的什么工艺哦。

网友:
砂轮修个R角不就完了,不说了,混个分!

网友:
LS正解啊!我也就是混个分而已!

网友A:
直接 做把成形刀 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哈哈··

说具体点,还要上磨床的

网友:
建议上数控磨床上加工,多大的R角都能搞定,尺寸准确。

只有普通的磨床话,砂轮修磨个R角,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做把成形刀 靠下

我批量加工,成型刀的话是磨好后再车一刀?那这多少会有点槽的痕迹。不知道砂轮能不能修成小圆角,耐不耐用

网友:
同意成型刀的意见,我也过了混个分。

网友C:
圆弧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吧,数控车外圆留余量磨,圆弧尺寸直接按图纸干

网友:
R圆弧多大?光洁度要求多少,工件材质,打算用什么机床或者具备什么机床?参照狙击手大侠关于《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问题规范,谢谢。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D:
用成型刀车成,手工抛光一下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弧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吧,数控车外圆留余量磨,圆弧尺寸直接按图纸干

要求挺高,过度一定要圆滑,看不到什么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成型刀车成,手工抛光一下就行了呗

批量的。。。手工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具体点,还要上磨床的

数控车啊,好点的数控车都不用磨

网友:
有数控车床最好,要是普车的话就做一个成型刀

网友:
成型刀,混个分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是配合要求还是做的是工艺品,要求这么高

网友:
数控车,接下来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成型刀,或者数控车床做。

网友:
粗车时留角      磨时在修砂轮R角

网友:
数控车来车就可以了吧

网友:
圆角的要求不是太高吧,用砂轮修个R,过渡就圆滑了啥

网友:
消除应力集中要求不会太高,半精车时用成型刀靠一下,余量有20丝就可以了,最好是两顶尖加工。

网友:
用成型刀车, 磨完之后用砂纸抛光

网友:
圆弧的好与坏也是又标准的?才知道。那要看你的使用加工工具的精度了。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的,觉得不错

安卓必备软件|www.iwanke.com

网友:
加工时用成形刀,加工就可以呀!

网友E:
我可以解决,而且加工的很好(精度高,外观漂亮,一刀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解决,而且加工的很好(精度高,外观漂亮,一刀磨下。)

R角可以做到加减0.005的公差

网友:
批量加工的话,我觉得用成型车刀好

网友:
采用靠磨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机床干这个活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你表面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精车的时候用成形刀靠一下,

网友:
混个分,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