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如何画金属波纹管呢

楼主(2011-11-30):
初学,这个波怎么画呀

网友A:
是这种吗?用扫描,螺纹线加草绘

网友B:
你说的金属波纹管是用在管道上的吗?,那么用薄壁扫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金属波纹管是用在管道上的吗?,那么用薄壁扫描即可

恩,管道上用的,附图

网友(点评):
扫描截面就如你图所示,你这是U型波纹,扫描路径依波纹管种类,如果是圆角矩形波纹管,那就画圆角矩形;如果是单斜角缝式矩形波纹管,那就画直角矩形;如果是双斜角缝式矩形波纹管,那就画倒角矩形;

网友:
应该是圆桶形的,对吧?主要起软连接。

网友(2012-08-02):
能不能讲得详细一些?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吗?用扫描,螺纹线加草绘

你这种不是吧,要用旋转切割加列阵

网友:
用扫描特征吧!

网友(2015-01-16):
初学solidworks,要求画4层壁厚1.5mm的U型波纹管实体,都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能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