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齿轮变位系数,请教

楼主(2011-11-30):
情况如下:
现有1个齿轮Z1模数0.45mm 齿数16
原先和它啮合的齿轮Z2 模式0.45mm 齿数24 中心距是9.6mm(计算中心距是9.45mm,考虑制造误差定为9.6mm);

现在需要把Z2齿轮变成25齿的,齿轮Z2‘ 模数0.45 齿数25,
求齿轮Z2‘的变位系数要怎么计算?
或者有其他的处理方法
联系QQ:80159015

网友:
1.国标中没有模数0.45,什么标准的齿轮?
2.按模数0.45算,中心距=(16+24)X0.45/2=9mm,哪错了?
3.小齿轮齿数16,如果滚齿会有根切,它也需要变位,现在的小齿轮有变位吗?需要知道它的变位系数,知道了中心距,再按书上的公式来,就能确定大齿轮的变位系数了,再验算一下重合度

楼主:
sorry,我记错了, 中心距是9.2mm,间隙0.2mm,
小齿轮是通用的 没有变位,就是大齿轮变位,

楼主:
现在解决的方式是把大齿轮齿厚 减薄,在以24齿的分度圆中塞进25齿,在3D模拟上没有发现干涉,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小齿轮肯定有变位,否则就会发生根切,大、小齿轮都有变位,它们是共轭关系。

网友:
错,不一定两个都要变位的,变位的目的一般有两个:
1.调节中心距;符合装配要求;
2.防止小齿轮根切。
不过变位后要计算重合度,太小了啮合时齿轮有碰撞,噪音,

网友(2014-09-18):
模数 0.45
螺旋角 β=0
中心距 9.2
齿轮z1=16, x1=0.3
齿轮z2=24, x2=0.179136

模数 0.45
螺旋角 β=0
中心距 9.2
齿轮z1=16, x1=0.3
齿轮z2=24, x2= -0.354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