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测量孔径,请教

楼主(2011-11-30):
一批零件(铸铝)出现了问题,需要快速测量孔径。尺寸3K7(长度7毫米),现在用通止规全检,但是公差也就0.01毫米,对于人员手感要求比较高。

用三坐标测量数据,对于止规过的三坐标测量数值最小为3.01,对止规不过的零件三坐标测量的数据也有3.0002而通规通过感觉紧,如果用通止规全检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同时有老师傅说止规进去1到2毫米比较好,怎么来判定
零件,是止规不能通过算合格还是止规可以进入一点也是合格。还有没有更快更精确的方法测量,零件数量比较大,每个月大概有8000到10000个。

网友:
气动测头、电子塞规、带表塞规等等可读数的塞规都可以

网友A:
严格要求气动量仪是最佳选择,电子塞规和带表塞规次之

网友(点评):
请明示何次只有?

网友(点评):
别字,请具体说明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要求气动量仪是最佳选择,电子塞规和带表塞规次之

请具体说明理由。
某法资发动机厂气动测头很多,同时大量使用电子塞规;某美资世界知名品牌发动机厂气动测头一个不用,全部是电子塞规,是不是美国佬斯很次啊?某国产著名民企,发动机生产线大量应用通止规,那的确是很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具体说明理由。
某法资发动机厂气动测头很多,同时大量使用电子塞规;某美资世界知名品牌发动机厂气动 ...

1.公差只有0.01mm,带表塞规最多用μ表,表的生产厂家标明的精度一般也是3-5μm,很少有敢标1μm的吧,这样不能满足十分之一原则,所以带表塞规是最差最差
2.楼主说的是铝件,电子塞规是接触式的,多多少少在测量的时候会对铝件表面产生划痕,如果铝件要求很高的会,会对产品产生影响,而气动是非接触式测量,所以我认为气动优于电子塞规,
3.在从成本上考虑,电子塞规的成本是高于气动测量的

以上三点,不知杨大版主是否认同,仅从理论上分析,没带任何感情色彩,因为这三种三品我都是要卖的,呵呵

网友(点评):
好像3毫米的做不了气动侧头吧。。

网友:
1.公差只有0.01mm,带表塞规最多用μ表,表的生产厂家标明的精度一般也是3-5μm,很少有敢标1μm的吧,这样不能满足十分之一原则,所以带表塞规是最差最差
表,有精度0.2μm的
2.楼主说的是铝件,电子塞规是接触式的,多多少少在测量的时候会对铝件表面产生划痕,如果铝件要求很高的会,会对产品产生影响,而气动是非接触式测量,所以我认为气动优于电子塞规
理由不成立,因为你加了如果,说明只是推测
3.在从成本上考虑,电子塞规的成本是高于气动测量的
我们的电子塞规肯定比进口的气动测量便宜理论分析,就像蛤蟆说的哪里有技术一样,这行业哪里还有“理论”
谈不上

网友(点评):
你确定表的重复精度是0.2μm,而不是显示精度?还有你国产电子塞规肯定和国产的比气动量仪比,国产和进口比价格,本来就没意义

网友(点评):
表的重复测量精度,我确定,当然是进口的。至于价格比较,我只是随口一说,你之前卖的那家,我不记得电子塞规是否比气动量仪贵,总体配套价格差不多吧,即便是国产的,也分很多种,没有具体的东西无法谈价格。

网友(点评):
还说电子塞规,国产的,不同的配置,价格也可能差上几倍;气动量仪同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的尺寸是确定的,既然你不讲理论,又不能确定配置,我就不扯了,但愿你测量3mm的电子塞规比气动便宜,呵呵

网友:
以前说话还比较顾忌,担心影响人气,现在这论坛也就这样了,增加人气的办法社长多得是,我也就没什么值得顾忌的。
是那三点完全谈不上“仅从理论上分析”
第一点,“这样不能满足十分之一原则”,原则是公理呢还是国标还是楼主公司内部标准,为什么不是1/5、1/20等等,本条描述关于带表塞规的精度只误区,既然你说我不讲理论,那就不讲了,我知,知者知,足矣,
第二点,楼主感觉紧的通止规都硬塞过去了,这条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第三点,不用但愿,我已经说过了,配置不一样,不一定,3mm的电子塞规比气动便宜,有可能,也有可能贵。印象中,似乎你熟悉的某家这个规格的气动量仪,比电子塞规要贵,虽然测头便宜点,量仪贵多了,总体就贵了。也可能我记错了,他们做不了3毫米的电子塞规。

网友(点评):
其他的我不说了,完全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的

网友C:
我来支援版主,版主口中的带表塞规我想就是我们的产品!
第一个问题:这两年研究出的万分表精度0.2μ重复性0.1μ,量程4mm。
第二个问题:关于测量非常软铝件的磨损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可以选用红宝石或者金刚石测量。第三个问题:关于成本问题,带表塞规初期投入可能会比国内气动量仪高一些,但是带表塞规的测头寿命可以满足100W次以上的测量,请问您了解的气动量仪测头的寿命是如何?算下来单次测量成本又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来支援版主,版主口中的带表塞规我想就是我们的产品!
第一个问题:这两年研究出的万分表精度0.2μ重复性 ...

呵呵呵,我不需要支援,你可能在害我:
我来支援版主,版主口中的带表塞规我想就是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做这个的多了去了,我自己也做,你同事前几天还电话我问我做不做你们代理的德国货,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了,与你们完全没有关系
第一个问题:这两年研究出的万分表精度0.2μ重复性0.1μ,量程4mm。就这一点我们说的也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更早就有,你说的这个量程的精度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做的,因为与我无关,我自己不需要,有其他手段可以代替

第二个问题:关于测量非常软铝件的磨损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可以选用红宝石或者金刚石测量。你不解释其实更好些,因为不一定对
第三个问题:关于成本问题,带表塞规初期投入可能会比国内气动量仪高一些,但是带表塞规的测头寿命可以满足100W次以上的测量,请问您了解的气动量仪测头的寿命是如何?算下来单次测量成本又怎样?这一点,我相信他其实比你更清楚,毕竟卖了两年美国的气动量仪,所以他肯定比你清楚,一码归一码。至于测头寿命,就是个笑话,就如手机奸商的理论待机时间一样,没有前提,无从谈起寿命

以前你们俩个怎么做都与我无关,你们俩卖的东西其实不很冲突,没必要掐。这次是跟在我回帖后面,不巧我又心情不好,觉得会误导别人就憋不住了。与我无关的帖子,,我也不好去破坏所谓的人气,人家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网友:
气动量仪比较好点,它的测量速度快,读书容易看,电子塞规则对操作手感要求严格许多,一旦和孔的轴线不重合就会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点评):
您可能记错了

网友:
我看到得是红彤彤的回复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多的是气动量仪,还没有用过电子塞规,不知价格如何,性价比如何?

网友:
根据你以前的帖子判断,你们单位的可能是浮标式气动量仪,目前电子塞规价格还没有 比浮标式气动量仪低的,因为这几乎是是最便宜、最基本的气动量仪了

网友(2012-03-12):
版主肯定是个很牛B的人

网友:
试试使用我们公司美国KANMAN传感器,精度高,检测方便。

网友:
高手过招啊 .............

网友D(2012-07-31):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我不需要支援,你可能在害我:
我来支援版主,版主口中的带表塞规我想就是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会 ...

回复的太正确了。我从事气动量仪、电子测量、还有带表塞规也有点年头了,从来没发现气动测头有这种优势;相反在3毫米这样的小规格,感觉电测头精度最高,下来就是0。5微米分度的表测头,由于小孔曲面弧度变化大,气测头测量很难跟测长机真实对值,因为气动测量喷嘴作用面太大;而且寿命在小规格下非常短命,价格也并不低;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卖弄气测头有点傻了

网友(点评):
你的名字还没有改,够浪哈哈哈哈 不过你对气动的理解,和几年前一样,根深蒂固无法改变了。还有,你找错对象了,这个兄弟,并没有卖弄气动测头,你张冠李戴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千分表3微米的精度指的是1微米分度的千分表全量程下的精度,而决定比对测量精度的千分表指标是重复性精度,因为实际使用就用几丝的变动范围,对于1丝精度的产品可以选用0。5微米分度的千分表可以达到1微米的测量精度,如果手头只有1微米分度的表头也不是不可也,就象鬼子的三丰表2109那款也可以保证在0。002以内的测量精度(实际使用效果远好于0。002,因为公差越小,表头稳定性越高,基本在1个微米左右徘徊),可以保证使用。
     气动测量的稳定性是2%量程,示值误差也是2%;综合精度在5%以内,假如美国人有1毫米量程的气测头,那他的变差会达到0。05左右,实际要低于千分表的3微米的。当然气测头一般量程只能到0。2毫米,再增压也不会达到1毫米;当然我家的气测头参数都用中国钢和国产地球空气得出的性能参数,不知上面的气测头用那的材料和那个星球的气体。按照经典流体力学公式,用高过地球气体密度和压力下的气体可以进一步提高气测头量程和稳定性的,这个有依据

网友(点评):
你说的表,和他说的表也不是一回事。 你上次没婚时对骂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前同事,也是辩论这方面问题时候。现在都婚了的人了,还不改改风格。

网友:
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2-09-15):
真是热闹呀

网友:
有点感觉,不过没有看懂,刚刚开始接触测量这一块,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2-11-13):
首先,通止规测量绝对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
现在有小孔测量的电子塞规可以做到

网友:
这版热闹,很有知识性,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的太正确了。我从事气动量仪、电子测量、还有带表塞规也有点年头了,从来没发现气动测头有这种优势; ...

请问大侠,这么小的孔,用电子测量会不会不好布置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下带表塞规主要是重复性指标,比较仪或数显千分表的重复性都能满足

网友(2012-12-14):
小白,飘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侠,这么小的孔,用电子测量会不会不好布置啊?

电子塞规直接布置电测头的很少,都是通过机构实现的。3毫米以上的孔电测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