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温油封的制造工艺

楼主(2011-11-30):
请教高温油封得加工要求和材质?用机加工可否搞出来?我有这方面的客户!!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人家没法回答你,你含含糊糊说个高温油封,怎么说呢?

你说什么地方用的?  多高温度,什么 ...

能承受300度的高温,材料大概是铁氟龙的,要有较好的耐磨性!!据听说市场上这样的东西卖的很贵,进口更贵!!请问你联系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细聊!!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人家没法回答你,你含含糊糊说个高温油封,怎么说呢?

你说什么地方用的?  多高温度,什么油,压力多大?速度多大?要求泄漏量是多少?可以接受的银子水平是多少?

这类东西非常多,从碳化硅/氧化铬、一直到碳盘根都有,哪里几句话说的明白,

你明确说一下,阿拉明确告诉你,否则没法说,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就属于“戛然而止”的状况?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