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系统的油箱一般都是怎么处理?

楼主(2011-11-30):
诸位LZ,润滑系统的油箱一般都是怎么处理?谢谢。( r- x" N% C  A& m

网友:
我们都是酸洗钝化处理

网友(2014-05-12):
最好不锈

网友:
如果是碳钢油箱,可以采用酸洗钝化处理,也可以内壁喷塑。当然条件允许,也可以采用不锈钢油箱。

网友(2014-07-22):
面粘处理,我见邯钢这边检修就这处理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用到

网友(2014-09-18):
有专用耐油涂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