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散热风扇外的防护罩,请问怎么画?

楼主(2011-11-30):
这是机箱上的散热风扇上的防护罩,就是那些铁丝围成的圈还用用于安装螺丝的铁丝支架,说不清楚看图吧,现在就是想问一些这个东西怎么用solidworks画出来,越详细越好,说清楚都是用到那些命令,谢谢。

网友A:
画五个小圆,然后旋转特征出五个圈实体,那四个支腿用扫描特征,注意勾选不合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五个小圆,然后旋转特征出五个圈实体,那四个支腿用扫描特征,注意勾选不合并结果

哦,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那四个支腿的路径在画的时候,基准面怎么建立呢,不好建立那么精确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用焊件来做比较方便

网友:
匆匆路过,一起学习啦!

网友:
虽然不用这个软件,但三维图异曲同工。

网友:
CAD三维也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这玩意儿是铁条碰焊,再镀铬做出来的。画的话,如果是proe,先画几个圆线,和安装线的轮廓,再用扫面命令,就可以完成。
其它画图软件也差不多吧!

网友B:
看看这个,,要源文件的话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要源文件的话找我。

恩,不错,发我邮箱,474135970@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