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加工,怎么处理得出 磨砂 发光 效果 ,要求不发黑不容易脏

楼主(2011-11-30):
如下图片所示
工件采用线切割 , 割痕处发黑  ,表面也有油污。
用超声波清洗后 存在类似指模的暗影。
求教怎么处理得出  磨砂 发光 效果 ,要求不发黑 不容易脏。
先超声波 除油污, 再酸洗 ,再拉丝机拉丝抛光?

网友:
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座等高手解答,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不锈钢出磨砂的效果是喷丸出来得来的,可以再配合一点酸洗。

网友:
先喷砂处理 (看过某不锈钢外壳做哑光处理时是先进行这步的)

楼主:
喷砂已经是最后工序了吧?
目前我试过  先用酸洗   http://www.m188.com/newsinfo/2009-1-6/200916-829321402616.html  这种方法  结果 割痕处  发黑有所改善 但不锈钢表面也发暗。。。

到最后 只得用 角磨机+抛光轮 先抛光   再手工用砂纸 打磨

这样效率实在太低

求指教  大批量 处理工艺

网友:
线切割之后先抛光,然后去蚀纹,即可得到磨砂效果,但是肯定比光面要容易脏。喷丸的效果应该是不形成镜面,表面还是反光的。

网友:
用煤油清洗效果很好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喷砂 应该可以 我之前为一家变压器厂家做过实验,整列好了一起喷砂

网友:
喷砂,电抛。。。。。。。。。。。

网友:
寻求 真理 中。。。。。。。。。

网友:
我也在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可以冲压吗?是不是觉得冲压有披风,这个不怕,做套自动模半怕打出来没有披风的。
而且效率是大大的高

网友(2012-02-16):
想达到你要求的方法很多,也可采用双面拉丝板,激光切割,基本上不要加工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看看如何处理会更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