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和合金钢摩擦润滑,请教

楼主(2011-11-30):
有一机构,轴是40Cr,轴瓦是锡青铜,轴在轴瓦中反复转动5度左右,但是轴和轴瓦间有很大的冲击力,轴直径60mm,直径有效摩擦长度50mm,轴受力大约30吨,请问用什么润滑能保证轴和轴瓦不会轻易磨损,且能保证在一定温度下,用黄油润滑可以吗?谢谢!

网友:
这么小的轴承受这么重,用大连三环的滑动轴承吧。

网友:
你的使用环境描述不是很清楚,转速或者摆动频率未知,也没法给进一步建议;一般来说,用机械油或矿物油即可,在振动较大,油沫飞散或高负荷,低转速,油膜不容易形成,还是推荐使用油脂润滑,但缺点也很明显,冷却效果肯定没有前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