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轴向移动齿轮的再啮合?

楼主(2011-12-01):
类似车床床头箱中的换挡,当齿轮脱离啮合轴向移动到另外的啮合处,怎么保证与另外齿轮的恰好啮合,而不会发生碰齿。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没有好办法,就是加一个同步器,

网友:
将齿轮齿部倒个大点的角,我们现在有个产品改进就用这个挂档,但是我们的转速不高,200r/min

网友:
车床上换挡是靠拨叉,一般换挡不要用蛮力,换挡是可以转动卡盘来调节,还有跟齿轮细节设计有关。。。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下来学习。

楼主:
用同步器有些麻烦,对于速度低的有没有简单可靠的方法呢?

网友(2015-10-15):
引用 楼主:
用同步器有些麻烦,对于速度低的有没有简单可靠的方法呢?

同此疑问,请教!

网友:
碰到和lz类似的问题,请教: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490

网友:
碰到和lz类似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是怎样的一个工况?发帖一起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