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11-12-01):
电机驱动小车在轨道上行走,车重t,速度v,车轮直径150,两链轮位分别为100,50,电机功率怎么计算,谢谢了,图中简单示意

楼主:
电机直接驱动100链轮的

网友A:
P=f*v   . 就是  牵引力*速度

网友:
P=FV,记得应该用这个公式计算,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v   . 就是  牵引力*速度

p=w/t     w=f*s      so p=f*s/t     then  s/t=v    so    p=f*v

楼主:
谢谢了,我还老是算什么扭矩,摩擦力的

网友:
P=FV只是运行起来以后需要的功率,启动扭矩什么的没有考虑进去,除非你启动过程非常慢,否则需要考虑启动过程,电机功率肯定要大一些,算完之后还要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还得考虑摩擦(静摩擦和滚动摩擦)

网友:
是得考虑安全系数,传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