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具方案

楼主(2011-12-01):
工件很小,形状简单。
测一个内孔,直径2.5左右,公差三个μ。
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做方案最合理!

网友:
用于测量什么的检具呀,直径还是位置度?

网友:
用进口的气动量仪,我们最高重复精度可以到0.1微米。嘿嘿!给你按照十分之一原则,保证0.3μm,百分之百没问题。

楼主:
就是测个直径而已,没什么疑难的,就是孔小,精度太高

网友(点评):
对的,看起来很简单的,就一个小的气动塞规而已。就是孔小和精度要求高

网友:
气动量仪没问题的,国产的也能满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测个直径而已,没什么疑难的,就是孔小,精度太高

那么你在顶楼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看看有没有人会做?

网友(点评):
确切的说是在问,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案,除了气动以外

网友(点评):
呵呵呵,目前大家经常做的,处理气动不就是电子塞规或者带表塞规或者同原理的其他结构呗

网友(点评):
拼音别字,除了气动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工件结构很简单,但测量精度很难保障。
重复性0.3μm且不是计算机配置
国内没见过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已经很明确的阐述了,你自己看看。重复性0.3μm且不是计算机配置 国内有的

网友(点评):
主要国内标准件的圆度一般都是1-2μm了

网友:
重复精度0.3μm的气电量仪很容易做到的,我在无锡,我们就专门做的,你随时可以过来看,专门的小孔精密量仪,最小直径1MM。如果孔再小,还有另一种不需要测头放进去也能测量孔径的量仪。

网友:
孔径太小了    我们公司  还打不到这个水平啊
长见识

网友:
重复精度0.3μm的气电量仪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各位,楼主自己可能就是做检具的,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0.3的重复精度,各位要不要动辄气电,纯机械式的浮标式量仪,也有不低于0.3精度的。
注:本条回复仅仅为了不了解本行业的人不被误导

网友:
做一个通止规,检验效果非常好,但对检验员的手感和经验要求较高。

网友(2012-02-28):
气动量仪是方便,但是孔太小了,检具容易折断吧?

网友:
值得学习,留做以后要的着。

网友:
精度0.3μm的气电量仪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除了气动的其他方案就是带表量规的方式了,要换成传感器接电子柱显示才能达到0.3μm,因为一般的表精度达不到这个要求,
这种最小可以测1mm的直径
如图所示:

网友:
检具也很难做到3U的公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