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车外圆,头部失圆

楼主(2011-12-01):
新买的数车,加工轴(120mm),在精车外圆时,总加工长度在40mm左右。仅头部长约3mm处失圆0.03,其余正常。
车床:数控仪表车,气动夹紧。夹头与主轴贴合面良好。
材料:45#钢。
刀具及刀座:机夹。刀片为正常使用状态,在其它旧车床上加工无异常。
气压:集中供气0.6mpa,后用打气泵供应气压为0.8

网友:
轴的直径多大,悬伸量有多少?有可能是头部跳动量大造成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是不是振动造成的

楼主:
轴直径14,悬伸量60mm

网友:
检查主轴呗,插上检棒打表。

网友:
可能夹紧力不够,就这么些个东西,多试试就知道了,弹簧夹头伸出60MM?直径14?铁定夹紧力不够,材料又软伸出来也不短啊,你用三爪夹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