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与锌合金压铸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1):
现有一个圆环形上盖和带内腔底座,外径都约为100mm,上盖厚度约为7mm,底座厚度约为7.5mm,埋在路面上,承重极限约为15吨,使用寿命约为3年(不变形,不断裂),若上盖用铝合金,底座用锌合金,合不合适?各用哪种牌号的?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子拜谢!

网友:
不知埋多深,也不知结构是什么样的,估计没人可以准确给你答复。
但要埋在路面,就是说产品要和沙石接触,3年内不变形不开裂,产品表面肯定要经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