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芯机是如何实现夹紧的同时还能走的?

楼主(2011-12-01):
如果夹紧了就应该不能走了,始终没想明白是如何实现即要走 还能夹紧
希望高手解释一下,百度了一下 都是广告

网友:
占个位子 期待大侠解释

网友: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占个位置 冒个泡 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
看来要等高手来解答了,可惜没搞过走心机。

网友:
汽车钥匙拔了,汽车还能走么?你会说不能还是能?的确,靠自己是不能走了,但你把车放在其他车上它不又走了么?同样道理,棒料夹紧后,主轴只能旋转,不能进给。那么当主轴在导轨上,再给主轴配个进给电机,那么夹紧和进给都解决了。只是问题在于,导轨长度(Z向)有限,所以它有行程限制,一般在200毫米以下。

网友:
LS的解释好形象啊!!!

网友:
同意6楼的
我是做走心机的

网友:
此类机床是轴类加工用的半专用机床。一般需配套送料机实现无人化加工。该种设备加工直径不大于20毫米的研磨棒材或冷拉料。国产的江宁宝鸡都有卖。进口的以日本星牌西铁城津上的多见,台湾和韩国也有卖,瑞士和德国的价格非一般人吃的消,很少见。

网友:
百度深圳硕方或者清远瑞鹏,找一下他们的技术人员问一下。

网友:
走心机是主轴箱在走。扶嘴只起支承作用,以克服径向切削力,夹紧在主轴箱里

网友(2012-04-22):
左手做OK手势,右手中指插进去,来回插。

左手就是导套,右手就是主轴,右手食指就是材料。

主轴夹紧材料选择,导套扶住材料承受车刀切削时的抵抗力。

网友:
LS形容的很好!走心机有导套型和无导套型2种!就是主轴夹紧材料做轴向方向来回走,刀架是一排的只做上下左右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