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主轴上升下降结构,求助

楼主(2011-12-01):
求助:
如图小台钻,齿条和齿轮是怎么动作,使主轴上升下降的?

网友:
终于找到里面的结构了,蜗杆-蜗轮-齿条,没想到也能这么用,占用空间减小很多

网友:
对于此种机构个人推崇日本KIRA的结构。采用端面螺纹配合斜齿条结构。主轴带的是齿条,手柄连螺纹。上下的时候不像国产机构那样会容易带入切屑进齿轮。

楼主:
楼上能上张图吗?
2楼的图片很好,谢谢

网友:
类似三爪的结构,要个图还真的没有。以前改造钻床的时候拆开来看到的。

网友(点评):
不好想象,升降行程和端面螺纹的大小合适吗?能否简单的画个示意图?

楼主:
静等贴图,一见庐山真面目

网友(2012-04-19):
装配图应该没有吧,好难找

网友:
简单实用的结构

网友(2012-11-26):
这样看不出什么,貌似蜗轮蜗杆结构

网友:
还是2楼的图比较直观。

网友:
是把蜗轮蜗杆传动跟齿轮齿条传动放到一起了吗?

网友:
貌似蜗轮蜗杆结构

网友(2014-03-19):
换成齿轮齿条,中间杆尺寸加大

网友(2014-04-19):
蜗轮能作齿轮用吗

网友:
轴套上铣了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