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工件上要镀一层,硬度好,导电好的镀层,选什么工艺的啊

楼主(2011-12-01):
紫铜工件上要镀一层,硬度好,导电好的镀层,选什么工艺的啊

银的导电性好,不过硬度不行,而且价格太高

网友:
基体太软镀不上硬化层,只能镀反光层,

网友A:
紫铜本身的导电性就很强了,不知道什么产品紫铜导电性也不能满足要求呢??

比铜导电性还好的只有银和金,都是只用在高频电子线路里面。900MHz以下的频率紫铜足够满足要求;银用在2个方面,900MHz到2.4GHz的频率,需要用银导线,银插针和镀银基带板;银的另一个用途是腔体滤波器,谐振腔和谐振杆表面需镀银改善其频率响应;金只用在2.4GHz以上的微波产品,因为集肤效应太厉害,只能用金。

当然紫铜的硬度是个问题,这个就像998大侠说的,基体太软电镀是没用的。如果你的零件或产品对硬度和导电性都有要求,那我这里有解决办法,我一直使用。零件使用6061变形铝合金,布氏硬度一般在100-120,还不够可以用7075,能到140 。表面再镀一层紫铜,增强其导电性。这么做法,频响,矩形系数要求不是太高的零件,900MHz到1.5GHz可以通杀。

网友B:
镀硬铬如何,硬度绝对没问题,磨粒磨损、粘着磨损工况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本身的导电性就很强了,不知道什么产品紫铜导电性也不能满足要求呢??

比铜导电性还好的只有银和金 ...

紫铜导电是很好,就是硬度太低了,磨损太快.就是镀一层硬度大一些的,然后导电性能稍微比紫铜差一点,但是不能差太多,我查了一下导电率,好像镍的还可以.

化学镀好像可以渗透进去母材的本体内, 但是对化学镀不是很了解,好像说对导电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如何,硬度绝对没问题,磨粒磨损、粘着磨损工况都好用

铬的导电率好像比铜要差不少,具体不是很清楚,我先做个试验试试,谢谢了啊

网友(点评):
镀镍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有类似产品,表面镀镍。导电性能肯定没紫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铜本身的导电性就很强了,不知道什么产品紫铜导电性也不能满足要求呢??

比铜导电性还好的只有银和金 ...

大侠对这几种材料了解很透彻哈,向你学习
表面镀一层紫铜的话,假如有磨损,会不会把紫铜磨光了,之后导电性就变差了呀

网友(2012-11-22):
高导铜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