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则零件外部应该受压应力,如何理解?

楼主(2011-12-01):
   我看书上写:在淬火刚开始,零件表面冷却快,收缩大,受拉应力,内部刚好相反。
我怎么理解收缩则零件外部应该受压应力呢?理解不了,请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比如一个大销子,你把那东西想象成许多的环与层,当外层急剧收缩的时候,受到内层的限制和约束而无法理想收缩,环的断面自然就受拉了,而层间是挤压,这种挤压要具体再分析,分析的时候,是从每一层切出一个小四面体,对这个进行分析,用有限元也可以,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如同两个人撑一个皮筋,皮筋想收缩,人站着不动不让皮筋收缩,则皮筋受到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一个大销子,你把那东西想象成许多的环与层,当外层急剧收缩的时候,受到内层的限制和约束而无法理想收 ...

挺有道理,外部和内部收缩,施力的是不是都是中间的那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同两个人撑一个皮筋,皮筋想收缩,人站着不动不让皮筋收缩,则皮筋受到拉力。

恩,很形象的比喻啊,那内部受压力再给小弟比喻下吧

网友(点评):
撑皮筋的人受的力就是压力。

网友: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