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t折弯机的大毛病,怎样修复?

楼主(2011-12-01):
我厂现有一台500t数控折弯机,06年购进是国产货,机床厂度6米,使用也不是很频繁,主要加工6---10毫米的板料。现在机床滑块大板当中向前弯曲,现在工作中当机床加压时大板向外鼓。现分析原因主要有老是在正中折弯很少加工长料,机床上两个直径8毫米的吊装孔相隔2米,离滑块下端300毫米,这可能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请高手帮忙怎样修复?可不可以在滑块后面烧上80*150*4000毫米的板料做加强筋?

网友:
高手!高手!在哪里!速度来解决下!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哈哈,我一直认为我们国产的机床只是稳定性不好,精度比起进口机床差不了多少的。没想到竟然已经烂到如此地步了……工作台长度这么大,吨位又高,压力板居然不焊接加强。不想焊接加强也可以啊,那你应该保证你的钢板不会变形吧!
既然出现了这种现象,那还是自己补强吧!可以焊接加强,但建议在工作台全长都加上,而不是只焊中间的4000mm。最好先对压力板进行一下直线度检测后再行操作。如果压力板已经变形,那最好是先矫平后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一直认为我们国产的机床只是稳定性不好,精度比起进口机床差不了多少的。没想到竟然已经烂到如此地 ...

谢谢。校正难度太大了吧,滑块厚度10毫米,高度3米吧,长度6米。我还是劝劝折弯机厂家设计时多考虑,周全点,别只为了美观,机床别的件运行还可以,两个油缸是德国的,数控是荷兰的,电器用的基本是日本的,光栅尺德国的。就这个框架是国产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

网友:
焊这个难度比较大啊。变形控制要很高的水平

网友B:
这个用焊接无法处理,焊接以后的大板有波浪,且没有规律,即使拆卸以后焊接再矫正,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依然会变形,依然没有规律,彻底解决,要换这个板

网友(点评):
焊接变形的话,是否可以采用其他连接方式,比如螺纹连接

网友C:
我建議將板卸下來, 畫圖紙, 買好些A3板重新做一塊還實際. 板彎了, 鼓了, 起了波浪, 調回不久又變形? 咋辦? 壓板可能會有5-6噸重, 單鐵錢約三四萬, 開料加工運輸安裝人工, 也大約那個數, 問題能加工那么大, 那么重壓板, 又較直, 要講精度的外協不好找. 還有大折彎機重心前傾, 處理要小心, 倒下來不是開玩笑. 10MM板, 長6M, 真是太薄了(有沒量錯? 正常應是CM嘛), 還要承500T力, 不鼓才怪. 還有, 國產機沒理由及必要用德國油缸的, 除非當年某中德合資廠

网友D:
略懂一点,个人看法:
这个板焊接可以,但是焊后要矫正变形,需上大型设备进一步加工来保证直线度平面度等参数。
换板的话一般的A3板个人感觉不行。因为主要是受压,是不是应该用铸钢的?
望专家给讲解一下。

网友:
变形部分即使能修复,刚度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焊接无法处理,焊接以后的大板有波浪,且没有规律,即使拆卸以后焊接再矫正,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依然会 ...

一段时间后依然会变形是什么原因?
焊接应力未释放完全?矫正不彻底?还是结构本身硬伤造成的后遗症?

网友(点评):
焊接结构,你不彻底去了内应力,凑合一下,或强行矫正了,就慢慢变形,也就是内应力逐步释放的过程,阿拉玩焊接结构的,对这个深有体会,任何凑合的办法,最终就凑合了你自己

网友:
建议你去重新做这么一块加强过的板,将这个弯板换下~~~现在他已弯了,焊接会出现波浪校平基本上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略懂一点,个人看法:
这个板焊接可以,但是焊后要矫正变形,需上大型设备进一步加工来保证直线度平面度等 ...

折彎, 主要靠刀具的剛性和硬度. 所有國內外做折彎機壓板, 都是用普通鋼板, 我做了那么多年折彎機, 未見過有用鑄鋼的. 有的話, 可能貴得客戶買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議將板卸下來, 畫圖紙, 買好些A3板重新做一塊還實際. 板彎了, 鼓了, 起了波浪, 調回不久又變形? 咋辦?  ...

对不起是我输入错了。滑块厚度是10厘米。

网友:
      还是联系厂家吧!

网友E:
我提供一个意见:
在墙板变形的外侧安装一个弓形梁,两端用螺纹固定,中间逐级用调节螺栓预调,将墙板直线度调直。
这样不必大动干戈,投入少,此方案不行的话拆下破坏不大,可另寻方案。
安装弓形梁要找准矫正中心,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提供一个意见:
在墙板变形的外侧安装一个弓形梁,两端用螺纹固定,中间逐级用调节螺栓预调,将墙板直线 ...

还是网络上聪明人多啊,你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2012-02-19):
拆下来在背面焊一加强筋,再加工模具面!

网友F:
机床是什么牌子的,产地是哪里,可否告知我帮你解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床是什么牌子的,产地是哪里,可否告知我帮你解决看看。

问题已解决,谢谢你。

网友(2016-04-17):
下次有问题找我 ~我 是搞钣金设备维修的~1820188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