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芯机是如何实现夹紧的同时还能走的?

楼主(2011-12-01):
如果夹紧了就应该不能走了,始终没想明白是如何实现即要走 还能夹紧。
希望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汽车钥匙拔了,汽车还能走么?你会说不能还是能?的确,靠自己是不能走了,但你把车放在其他车上它不又走了么?同样道理,棒料夹紧后,主轴只能旋转,不能进给。那么当主轴在导轨上,再给主轴配个进给电机,那么夹紧和进给都解决了。只是问题在于,导轨长度(Z向)有限,所以它有行程限制,一般在200毫米以下。

楼主: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看视频,发现卡紧棒料的卡抓并没有伸出来,只是棒料在来回伸缩,怎么解释

网友:
呵呵,这个就牵涉这类机床的结构了。现在这类机床的主轴部分分两种,一种是有导套结构,是最常见和最普通的结构,但浪费材料。还有一种是无导套结构,是比较新的样式,可以把残料最短控制到10毫米,节约材料。你看到的是有导套结构的。在主轴内部带弹簧夹,夹住棒料,通过导套伸出来切削。导套是导向用,维持切削端的刚性,避免工件发生椭圆变形,对棒料只是支撑作用,没有夹紧。你看见的伸缩是棒料被夹头夹紧了在导套内来回进给切削。

网友:
走心机又称瑞士型机床,一般加工的是20毫米以下的材料。国内宝鸡江宁和浙江津上都在造。国外的以日本的星牌和西铁城多见,少数德国和瑞士的。

网友:
很想看看图片或者是视频,那位大侠有啊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不少 谁有结构图就更好了

网友:
晕,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有什么用途?

网友(2012-03-22):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看视频,发现卡紧棒料的卡抓并没有伸出来,只是棒料在来回伸缩,怎么解释

他们用的事静止导套,夹紧是主轴端的适配器和弹性夹头,静止导套只是起到一个扶持的作用,这种情况一般只针对细长件加工。

网友:
希望有更详细的讲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