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薄壁工件,论坛达人给小弟支招工艺路线

楼主(2011-12-01):
薄壁零件,我的想法是想一次装夹完成,单位设备可以选择2种车床,一类是液压卡盘,一类是气压卡盘,单位同事想掉头装夹2次装夹完成,我个人认为2次装夹圆跳动肯定就保证不了了,达人们出出主意啊

楼主:
自己想法最好一次装夹两边都能加工,就怕刀杆伸太长震动薄壁变形,产品材质是钢

游客

网友(点评):
我们经常做同样的产品(90%相似)有铝的,有不锈钢的,都是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2012-04-20):
床子要相当不错了··二次装夹的话,建议粗车二次,精车一次装夹车内孔,车刀刀杆选好点的

网友A(2011-12-01):
要求很高嘛,又是薄壁件,易变形。
我建议数车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上卧加,用v型块定位,用镗刀加工一边的内孔,可保证孔径和圆跳动。然后旋转工作台镗另一边的孔,可保证同轴度。
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楼主的想法

网友(点评):
你准备造原子弹呢。

网友(点评):
试问如果是年产量上百万件的时候这样做行吗?这样的主意都能得十分,不敢恭维

网友(点评):
同意你想法

网友(点评):
不也苟同,不是产量问题,单说,一个薄壁套,又上车又上加工中心,还得带回转台的。也不经济。这件也不是很长呀。弹性套夹外圆,内孔一道一下。最长才80mm,刀杆用25或30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这种的馊主意都能加分,我也是服了

网友:
期待楼主能得到答案,在这里先学习了

网友B:
这样可以吗?先把两端孔加工好,再双顶加工外径。

网友(点评):
这招最好不过了。

网友(点评):
我个法应该行的通

网友(点评):
最薄处 单边才有60丝 顶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先把两端孔加工好,再双顶加工外径。

就怕分头加工产品同心度,圆跳保证不了,顶针顶我想肯定顶变形了

网友(点评):
这么薄 是挺容易变形的

网友:
我今天也拿到一个一个薄壁件还没开始做

网友:
等待
高手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支招啊,谢谢了先

网友C:
先加工好外径。在将工件装夹在开缝套筒里面。这样即能保证工件不变形又能保证同轴度在0.05之内。

网友(点评):
同意!这种件开口胎加心轴完美解决,同轴度5丝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

网友(点评):
又学习了,多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液压卡盘,焊个外夹夹头,80长的产品,你夹到70长,同心度没问题了,也不会变形。外圆先车好。我 厂里的机器是带有液压的。车95大200长的 产品两头车,也没什么问题,做好夹头,随便车吧。

网友(点评):
同意。薄壁件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筒夹,气动就可以。筒夹找专业厂家单独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好外径。在将工件装夹在开缝套筒里面。这样即能保证工件不变形又能保证同轴度在0.05之内。

一次装夹完成还是分两头加工呢?

网友D:
做一个涨套工作面长度79.25。夹外圆车里孔。
如果外圆柱面的圆柱度很好可以2次装夹,刀具强度要足够。外圆圆柱度不好就只能一次装夹。
卡盘用什么样的都行,手动的也行。
c基准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涨套工作面长度79.25。夹外圆车里孔。
如果外圆柱面的圆柱度很好可以2次装夹,刀具强度要足够。外圆 ...

谢谢,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怕刀具发震呢,具体怎样,我后面试过告诉大家结论,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次装夹完成还是分两头加工呢?

一次装夹完成所有加工同轴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是刀具要求高点。分两头加工,0.05的同轴度完全可以达到。且刀具简单。

网友(点评):
扯淡。内孔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装夹完成所有加工同轴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是刀具要求高点。分两头加工,0.05的同轴度完全可以达到 ...

分2头加工我就害怕那两端0.02跳动保证不了,外夹害怕变形太大

网友:
数控车嘛,两把刀加工左右孔不会很费力,放手弄吧。

网友:
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不算太长应该可以一次加工

网友E:
我更感兴趣的是55.7正负0.05,跳动0.02,这个尺寸怎么保证?这活的难度不仅仅是薄壁。

游客

网友(2012-05-15):
此点是难题也不是难题,这种零件的关键位置不在这里

网友(2011-12-07):
确实精度太高了,先粗车孔,然后放入一个套筒内精加工孔,再用涨轴撑孔加工外圆

网友:
多年没做过这样的工件了,现在做钣金,学习了

楼主:
现在单位决定外圆直接无心磨加工到尺寸,内孔用套筒或者整圆夹具夹持一次装夹搞定,过几天开始试加工,期待中.....

网友(点评):
如果无心磨完成外圆,是不是内孔外圆都已经粗加工了,那么后面内孔一次成型容易很多,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最里面的内孔尺寸你们准备如何测量

网友:
期待楼主能得到答案,在这里先学习

网友(2012-03-20):
学习来了,期待更优化的工艺

网友:
是挺薄的  单边才50思左右,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网友:
可以一次装夹加工两侧的台阶孔。用数控的话有标准的刀具的。

游客

网友(点评):
一次装夹,加工两次孔的刀具太多了,用内割刀?你火星来的吧。至于量孔,我真服了,内径表或者三点定心内径千分尺都可以用。

网友:
你不知道的不等于没有,你是不是吃火药了?
一次庄稼还有个孔你怎么量,用内割刀难以保证后面的孔,材料45#又不是铝的,难道你又找到什么火星工具?拿出来瞧瞧!哈哈

网友F:
先车一头40.44孔,车38.12孔时做一段工艺内螺纹,外圆去掉余量。掉头时先做个螺纹芯轴装38.12内螺纹车40.44孔及外圆,最后机床上管夹撩圆到2丝以内,车掉工艺内螺纹。
还有种:车准38.12孔及端面,外圆去余量。上弹性内涨芯轴撩芯轴到2丝以内,光平芯轴靠山端面,涨住38.12孔车一头大孔,掉头涨住车大孔及外圆。
楼主可以综合考虑精度,取第一种比较好。仅供参考,如有雷同法不胜荣幸。

网友:
上好点的刀杆,搞个套来装夹,机床不太次应该做得来

网友G:
这种刀杆反镗

或者这种刀杆

很常见的内孔镗刀,各种品牌的都会有。加工时注意夹具要让出空间,不然刀杆头部会干涉。

网友(点评):
您果然是卖刀的。

网友(点评):
我曾经卖过刀,现在协助卖刀。

网友:
这种零件应该是风扇中的一个轴吧,我做过类似这样的,不过比较小,最薄单边只有0.17,还要压花,公差只有0.008,建议你去参考下台达那边。

网友:
用液压内涨套夹具吧,一次装夹的话,里面用J型刀

网友:
办法好多,还是要根居自己现有的条件做…

网友:
大接触面软爪装夹
掉头镗两端
配心轴采用轴向加紧防止变形
精车外径
目的是军华误差

网友(2012-04-20):
此工件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我看了大家的回复了,感觉还是秋之缘的比较好,既保证了同轴度,也防止了变形,楼主可以试一试,期待更好地答案

网友:
零件这么薄要求这么高要想不变形不管什么机床都得用工装

网友H:
一次性完成纯属扯淡,因为你在车里面台阶的时候壁厚只有0.5  总长有80  工件强度几乎没有   刀怎样磨工件都会发震  这样一来怎么都不能保证工件精度(我看你们就不是实践中的车工,应该是些理论车工吧,一点都考虑不到工件的加工难点和人的因素)。附:一路从实践中走来  至今熬了13年已经是技师  因为找不上好车工  自己还得每天亲自上去干活......

游客

网友(点评):
我六年的机加工说你白混十三年车床了,本人入行第二年的时候就遇上这样的零件,汽车电喷油泵的电机壳,一模一样。尺寸比这还小还长。我数控一次完成包括装夹时间只需三分钟以内加工好一个。

网友(点评):
惭愧,我也是理论的车工,是否是数控与普车的不同,造成了两位的分歧?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次性完成纯属扯淡,因为你在车里面台阶的时候壁厚只有0.5  总长有80  工件强度几乎没有   刀怎样磨工件都 ...

必须一次性加工,才能保证要求,事实是已经是一次性加工完成了样品,理论不理论车工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有想法就要去实践证明一切,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做不到,你不能不能代表别人不能,知道不?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等单位产品量产没什么刀具磨损之类问题我把工艺发上来

游客

网友:
是的,没有改善的意识,永远只会停留在目前的层次,永远也提不高。须知技术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刀杆反镗

谢谢,选用刀杆时候我确实选用了这种,谢谢您的提供

网友:
必须一次性加工,才能保证要求,事实是已经是一次性加工完成了样品,
一次性加工?如果是一次性加工的话我想学习学习,尤其是如何在一次性加工当中保证总长和进行锐边倒钝的?另外,这个产品加工完成后变形量如何?能否告知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选用刀杆时候我确实选用了这种,谢谢您的提供

刀尖角度用55度甚至要35度,刀尖圆弧半径0.2甚至更小,刀片用11度后角带方向的断屑槽刀片,刀片材质用PVD涂层硬质合金,或者无涂层硬质合金甚至金属陶瓷,切削时增加走刀次数以降低每次走刀的切深。总之,都是为了降低切削力。其实薄壁件最怕的就是切削力大了引起变形,控制好切削力也就不怕了。当然,夹具也要考虑好,一定要用整个外圆或者整个内孔抱紧的方式,另外卡盘夹紧力要降低。

网友(点评):
受教,对刀的用法果然比较在行。

网友(点评):
说的很正确!!!唯一的一点不同意使用55°的 要用35°的0.2刀尖

网友(点评):
没看到有两个"甚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尖角度用55度甚至要35度,刀尖圆弧半径0.2甚至更小,刀片用11度后角带方向的断屑槽刀片,刀片材质用PVD ...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呵呵

网友I:
过去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楼主的工艺落实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去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楼主的工艺落实了没有?

单位一个半瓶子水在负责,现在问题很多,圆度4丝多吧

网友J:
这个一次性加工没有什么问题,不是特别难做,有专用的反镗孔的镗刀。
阿拉就是不确定壁太薄,圆度不能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一次性加工没有什么问题,不是特别难做,有专用的反镗孔的镗刀。
阿拉就是不确定壁太薄,圆度不能保证 ...

确实圆度同心度不是很好,刀具磨损的厉害,单位一个关系户半瓶子水在弄

网友:
可以参考如附件中的夹持方式,采用双橡胶筒夹把持两段,一方面能克服变形,另一方面可以保证精度。仅作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这种夹具上海三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可以提供,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双头车削的夹具可以参考。

网友:
老虎小
这么多年的实战经验,给点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各位大师你们都在讲最难点,我都还不知道下料及长度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是车好孔的全部尺寸后切断吗

网友:
全部车号后切断可以吗?

网友(2012-08-03):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嘛,又是薄壁件,易变形。
我建议数车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上卧加,用v型块定位,用镗刀加工一 ...

很有道理。。另一侧的孔,可以用精镗刀杆+粗镗刀杆反镗,也可保证公差。。同时避免机床精度误差积累到孔的同轴度上

网友:
  既然零件这么难加工,为什么不考虑使用特种工艺了,个人观点。如果只能用车,材料是钢,但没见粗糙度要求,建议用套筒,一次加工难度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次性完成纯属扯淡,因为你在车里面台阶的时候壁厚只有0.5  总长有80  工件强度几乎没有   刀怎样磨工件都 ...

话说的有理,不过说的太武断,那是你沒遇见比你牛但沒有本本的车工罢了

网友:
没看到结果啊,楼主快说说

网友:
先把外径总长做好。然后再到气动卡盘上加工内孔,气压不要过大,以免夹变形。卡脚修成抱爪,另外一端内孔用一把钩刀加工一次装夹就可以把两个内孔加工了。

网友:
主要是有多少加工费,多少量,这么个东西没多大难度的!

网友:
这种薄件 第一先考虑变形的问题 然后同心度  夹具怎么做 要看各人的想法了

网友K:
个人感觉,现车外径,内孔留余量。(不知你用过铜爪子吗,就是在三抓上焊三个长度略短于活长度的铜棒或铜块。然后车铜棒内圆,和活外圆一至,不要车通,留个台定位用,加活面尽量宽些,保正活不变形。),再把活卡上,精内孔。同轴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更感兴趣的是55.7正负0.05,跳动0.02,这个尺寸怎么保证?这活的难度不仅仅是薄壁。

夹具做好了,机床精度高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采用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嘛,又是薄壁件,易变形。
我建议数车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上卧加,用v型块定位,用镗刀加工一 ...

扯蛋.....如此产品怎么用v型垫铁压紧?说是薄壁件,两端壁厚几十道一压紧还不成橄榄球了,
这样的薄壁件,应先把内孔干成,再做一个轴比内孔略小一点几道活,穿心轴再夹紧然后车外圆

网友:
很好做的工件,要求又不高,楼上好几位朋友都说出了正确的加工方法

网友(2012-09-23):
  你加工里面那个孔的时候用这把刀行吗?
 我不会发图片,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车一头40.44孔,车38.12孔时做一段工艺内螺纹,外圆去掉余量。掉头时先做个螺纹芯轴装38.12内螺纹车40.44 ...

嗯,学习了

网友:
做个芯棒塞进去

网友:
首先把外径做到尺寸,内径需留一定的余量,做一个外套,把产品套进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们经常加工类似的产品,但壁要厚一些,

网友:
我们的方法是先粗车,在平磨两端面,在外磨,然后在精车两端内孔。不知道怎样薄适用次方法吗

网友L:
这个产品应该是电机壳类的产品,我已前加工是先把各部位粗车留0.4余量,在用无芯磨将外圆磨到尺寸然后上液压三爪哈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产品应该是电机壳类的产品,我已前加工是先把各部位粗车留0.4余量,在用无芯磨将外圆磨到尺寸然后上液压 ...

您好,能上一个你们以前用的哈夫图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
   外径做好  再做个符合的工装可以吗?|

网友: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希望你把结果说下我们好继续学习下啊!~!~

网友M:
这零件好像是汽车零部件的,我在前几年碰到过,我加工的方法是外圆端面加工到尺寸,两端内孔一次装夹完成,我采用的是手磨内孔勾刀。和一把孔刀,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零件好像是汽车零部件的,我在前几年碰到过,我加工的方法是外圆端面加工到尺寸,两端内孔一次装夹完成, ...

您好,一次加工两端内孔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夹具?衬套还是什么?盼赐教

网友(点评):
一种类似于离心夹头装夹的,零件整个圆周都夹持住的,就像弹簧夹头一样的。

网友:
我的看法,按一般的2轴数车,没有背轴,那必然分为OP1(B),OP2(A),OP1镗一侧内孔,外圆,图上公差并不是非常的紧,所以只要把握一点,就是先镗孔而后精车外圆,由于孔口壁薄先车后镗的结果就是外圆变形,圆度丢失,或者空止口有严重的震刀的情况,OP1完成后,用弹簧反爪,以OP1平面基准定位,反撑38.13内孔,尽量前撑到(55.7+15.15),这样的话镗刀可以尽量装短,而工件又前出不多,OP2的止口短于OP1,精镗前的余量不能太少,要不又有可能震刀。基本是这思路,可能有错误,还请现场加工中总结,指正。

网友(2012-11-03):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网友:
外径车好,内径留0.5量。车一个夹具,孔和外径0.01配合,外圆上车2个螺距的螺纹。夹具要线切割4个槽的,然后在车床上车出孔。用并帽并紧活。再加工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嘛,又是薄壁件,易变形。
我建议数车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上卧加,用v型块定位,用镗刀加工一 ...

这个好像很对。。。

网友(点评):
这是扯淡

网友(2012-12-21):
精度太高,学习了

网友:
先粗车内孔外径下料,用软爪定长精加工内孔,可掉头,同心度可以保证,最后上心轴加工外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感觉,现车外径,内孔留余量。(不知你用过铜爪子吗,就是在三抓上焊三个长度略短于活长度的铜棒或铜块 ...

这个有道理

网友:
我现在做的也是薄件,先加工好外圆,然后两头孔一次加工完成,里面的也是自己做的一把加长的镗刀

网友:
这么薄太容易变形了  只有分几次切削使震动尽可能的小

网友:
同意3楼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嘛,又是薄壁件,易变形。
我建议数车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上卧加,用v型块定位,用镗刀加工一 ...

同意

网友:
我建议外圆直接加工到尺寸,然后自己做爪子,在三个爪子上分别焊上三个圆柱,然后夹着车出42.6的圆,是为了保证你装夹外圆的时候和你的工件42.6的圆一样,这样不会变形,最后轻夹干内孔~OL~我干过类似的活·

网友:
学习中    期待好的加工工艺

网友:
这个东西最难的在于材料的应力变形控制,而不是怎么加工,有时候车好合格的工件几天后就自动变形了。

网友(2013-01-29):
工艺看大家说了不少,就不说了。
主要是考虑你的工装及刀具,变形问题。粗加工后是否需要时效处理。
另外还有加工后可能的变形。

网友:
涨知识啊

网友:
外径车好,内径留0.5量。车一个夹具,孔和外径0.01配合,外圆上车2个螺距的螺纹。夹具要线切割4个槽的,然后在车床上车出孔。用并帽并紧活。再加工孔。
我用过,铜套

网友(点评):
我也用过啊。这活没难度的。最后精车用铝合金抛光刀片变形小,没有锥度。

网友:
以前我们搞45钢的时候,用过一种膛尖刀,直接滋进去镗孔,而且38到41也就单边1.5左右,一般的镗刀也可以直接弄个锥度,反过来在把锥度扯掉保个长度好了

网友:
啥呀,没看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好外径。在将工件装夹在开缝套筒里面。这样即能保证工件不变形又能保证同轴度在0.05之内。

用抱具  这个法不错   钢的材质  2mm的壁厚   最后几刀注意点  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先把两端孔加工好,再双顶加工外径。

薄壁工件如果双顶,肯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次性完成纯属扯淡,因为你在车里面台阶的时候壁厚只有0.5  总长有80  工件强度几乎没有   刀怎样磨工件都 ...

完全可以一次性加工!

网友:
个人觉得先芯轴外再开口内孔吧,以前我们还是做过类似的 ,不过是不锈钢的,薄的壁厚是0.5,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是0.02的跳动有滴高。须特别注意。

网友:
一次车完

网友(2013-03-28):
两件一体,一次成型,掉头夹车完的工件再车第二件,车完后切断齐头成活。

网友:
如果有批量的,制作工装比较快

网友N:
不觉得有什么难度

网友O:
你这图有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图有毛病吧

哪里有毛病?

网友:
粗糙度都没啊,C是谁的基准啊,你有装配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觉得有什么难度

大侠赐教,

网友:
同意10#楼回复。

网友:
用有的数控车床两次加工出来,跳动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都过去快一年半了 楼主还在做这个零件呀

网友:
做一个开口套子套起来夹,用两把刀一次加工到位,一把内孔车刀,一把内沟槽刀,内沟槽刀注意磨出刀刃角度。38*80长的底孔,不用担心刀具刚性的问题,因为可以用大直径的刀杆。

网友:
都过去快一年半了 楼主还在做这个零件呀,
很有难度的东西。盼赐教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H:
一次性完成纯属扯淡,因为你在车里面台阶的时候壁厚只有0.5  总长有80  工件强度几乎没有   刀怎样磨工件都 ...

说的对,工件太薄太长,一次装夹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也是做了15年的车工了,必须用芯轴或者是镶套加工。

网友:
干过类似产品。此产品根本原因难点在于变形。1序车外圆。2序做个客可转为的工装。让工装可旋转180度。采用单刀双刀补。一次性加工两端即可。
类似于:yuan668 思路。不过是在车床上完成。车床效率要远高于加工中心吗?
    关键工装要求合格。

网友:
一次加工,没问题。铜套 薄壁干过

网友:
看了各种评论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没学过

网友:
几丝的公差

网友:
两次装卡是对的,跳动也可以达到。基准就用外径好了,如果为了防止变形,还可以在管中间临时塞一个圆柱撑住管壁。
一次装卡的最大困难是一端好测量,另外一端咋床上不好测量。

网友:
这样的薄壁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好外径。在将工件装夹在开缝套筒里面。这样即能保证工件不变形又能保证同轴度在0.05之内。

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能不能先加工内径,外径留足够的余量,再设置个夹具来加工外径呢

网友:
毛坯:钢管. 1 车外圆端面,切断;2 装夹具(弹簧夹头),一刀车内孔。可保证内孔与外圆同轴度误差<0.025,内孔间同轴度误差<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先把两端孔加工好,再双顶加工外径。

我也只能想到这

网友(2013-07-09):
做一个芯棒

网友:
先加工内孔及一端台阶孔,反面用心棒定位,内撑夹紧夹工另一台阶孔

网友:
提问:毛坯外形公差多少,厚度是多少?是通长的管子吗?
假设,毛坯外径公差0.3mm以内,可以首先用外螺纹夹具夹紧外圆后加工内孔一端与外圆;
再用内张夹具,内张夹具可以做到这个同心度,夹具是盲孔棒,芯棒内螺纹线割槽,内螺纹拧紧后外圆被张开从内张紧管体
加工另一端孔,切削量要很小,线速度高些。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首先,毛坯料管子厚点,内孔一刀下来,外圆一刀下来,不能分粗精车。再同时把料割下,保证两端面、内外圆同轴,再用弹簧夹头,调头车内圆台阶。注意一、如果一开始扯内圆的话,外圆一定要一刀下来,并且量不能少。注意二、材料内应力要小,可以热处理下。总之,加工这类东西就是要防止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好外径。在将工件装夹在开缝套筒里面。这样即能保证工件不变形又能保证同轴度在0.05之内。

这方法的确稳重多了啊。。。。。。。。支持
用气动的夹头,

网友:
坛里老马有个贴子,是针对薄璧筒加工的贴子,可以借鉴一下喽!

网友:
1、粗车内孔至39,留内孔余量1mm左右

2、粗车外径至45(粗糙度RA1.6)

3、做一副软爪并精镗(爪子的形状为只被中间50mm左右长那段夹持即可)夹紧压力应该不大于0.8

4、精镗2端孔至尺寸

5、液压卡盘内涨套夹紧(夹紧部位依然是50孔径那段)夹紧压力也不能过大

6、精车外径至尺寸

你可以尝试下

因为我感觉你中间那段公差基本没什么要求

网友:
帖子不错,不知道现在的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快点分享工艺。。。

网友(2013-08-27):
最后加工外圆  做胀胎嘴子   加工效率高    外圆不变形

网友:
我们以前加工过这种薄壁件,但还没夸张到这么薄,我们分三次装夹才车加工完成,这么薄的不知道以前的工艺能不能保证了

网友:
精度太高,又是薄壁,不好办,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嘛,又是薄壁件,易变形。
我建议数车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上卧加,用v型块定位,用镗刀加工一 ...

你这样是能做 但是成本呢 效率呢

网友:
建议用夹具(软抓,弹簧夹头 等)这样好测量,效率高!

网友(2013-10-13):
很久没上来看看了  我只是个普车工人  没接触过数控  也许这是最大的不同

网友:
个人愚见,一次搞定,切断。长径比又不大。

网友(2013-12-11):
一次成型有点难,

楼主:
此产品客户那没反馈,等有结果更新给大家

网友:
主要不知道加工数量有多少,如果数量大,可以考虑做定心夹具,如高精度的弹性夹头或液体胀紧夹具,如果数量少,也可以考虑在数车上一次加工出来内孔,再做端面压紧心轴内里填充精车外圆

网友:
楼主还在加工吗

网友(2014-05-16):
开口胎加心轴完美解决

网友:
建议一次装夹搞定。二和一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刀杆反镗

把刀用好大师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看我签名。

网友:
闭着眼都能做,夹上去就车,都不知道难在哪里,变形公差根本不需要考虑.我也是做机加工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最主要多少钱,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看了这么多人讲的,真像讲天书一样这么复杂,你们的思路都错了,有二顶的,粗精车的,还有什么切断的,郁闷,,,,当然如果换另外图纸同样类形的不一定会简单.

个人愚建一次性出来,如果是无封管加工更没有任何难度了.

网友:
能不能先加工内孔,再用芯棒支撑内孔车外圆。

网友:
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2014-07-23):
先加工外圆,要热处理留磨量,但是按精加工外圆车,在内孔车一个打表位。用开一个通槽的套,套的外圆和内孔都要磨,套的外圆和内孔的形位公差是工件形位公差的1/3,长度比工件短2mm,作为夹具。四瓜夹套,套内是工件,有内孔打表位的先车,车完调头,这时的打表位是外圆,同样四瓜夹套,套内是工件,在车完另一头,完成。@老鹰

网友(2014-10-06):
结果如何

网友:
用长棒料加工,一次加工完,直接切断,没有难度,
但要注意最后两把刀,1是内槽刀,横着拨,最后给个小C角,
2是切断刀,刀厚1mm,可采用京瓷的磨制刀片,这样可以避免毛刺。
因为长径比接近2D,所以,最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车一头40.44孔,车38.12孔时做一段工艺内螺纹,外圆去掉余量。掉头时先做个螺纹芯轴装38.12内螺纹车40.44 ...

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2015-01-13):
如果外圆是已加工面的话,使用膨胀套,一次装夹加工

网友(2015-03-23):
不知最终工艺

网友(2015-04-27):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好外径。在将工件装夹在开缝套筒里面。这样即能保证工件不变形又能保证同轴度在0.05之内。

高手在人间,一看就可行,学到一招!

网友P:
采用反镗刀(直径25),一次性加工完成,我们做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采用反镗刀(直径25),一次性加工完成,我们做很多啊

请问你们材质也是不锈钢的吗?刀片型号选择哪种涂层的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材质也是不锈钢的吗?刀片型号选择哪种涂层的呢?

京瓷,CA6525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京瓷,CA6525

型号DCMG120404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的,实在不行,把套子开3个口就更行了

网友(2016-04-03):
呵呵,我们公司一般这样的产品用内撑做两次装夹,同心度一丝以内毫无压力

网友:
内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