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风冷却器要并联背压阀?

楼主(2011-12-01):
我们单位的实验台可能因为系统的背压问题,风冷却器被顶裂了好几次。厂家要求一定要并联一个背压阀,让压力油走背压阀的管路,减少冷却器承受的压力。请问为什么压力油会走背压阀的管路呢?如果我描述的够详细,麻烦大家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并联了一个开启压力0.3Mpa左右的单向阀?保护风冷的吧 不知道我对你的描述理解的对不对。风冷能承受的压力样本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并联了一个开启压力0.3Mpa左右的单向阀?保护风冷的吧 不知道我对你的描述理解的对不对。风冷能承受的 ...

对,就是这样,就是单向阀。我不明白为啥有这个阀,就减少冷却器承受的压力了。

网友A:
假如并联的单向阀开启压力是0.3Mpa了 ,你的回油压力高于0.3Mpa的时候,油就从单向阀走回油箱了,就是为了保证回油压力不超过冷却器的爆破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并联的单向阀开启压力是0.3Mpa了 ,你的回油压力高于0.3Mpa的时候,油就从单向阀走回油箱了,就是为了保 ...

请问更具体一点的道理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上正解,并联单向阀还可以减小液压冲击影响

网友:
就是相当于在系统中加了个溢流阀么 稳定系统压力的?

网友:
为什么不选大一点的冷却器呢?如果并联一个节流阀会怎么样啊

网友:
如果想精确调节回油压力,还是用溢流阀吧

网友B:
若回油背压那么大,都能顶裂风冷器,即使并联了安全阀保护了风冷器,那么整个系统的发热又如何保证呢,非正常的解决方法嘛,换通流量大一点的风冷器吧。。。

网友:
应当是保证内外平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回油背压那么大,都能顶裂风冷器,即使并联了安全阀保护了风冷器,那么整个系统的发热又如何保证呢,非正 ...

我有点疑惑 是不是这个试验台要求回油有背压啊?如果单纯是冷却器额定流量太小 冷却器要比系统流量小太多才能把冷却器爆了。能来个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起安全阀作用,最好有冷却器故障报警装置,油温装置

网友(2013-03-30):
冷却器允许一定流量的油液通过,前后有个压力值
要是突然间系统压力上升,超过了冷却器的允许值,就会走背压阀的。
并联的背压阀正常情况下是不打开的   最好永远不打开

网友:
压力保护啊,压力高于单向阀设定压力就打开,保护冷却器。

网友:
呵呵,原来如此,谢谢楼上

网友:
用溢流阀可以,不过单向阀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