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宽高各5MM,重几克的铜件,1秒内如何达到400摄氏度

楼主(2011-12-01):
请教各位有接触过的师傅,是不是用电焊机样的原理?但是用24V能做到嘛?

网友:
直接接在变压器次级两端

网友:
中频或者高频加热,一秒都不用。

楼主:
请问市场上买的到没?高频加热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市场上买的到没?高频加热设备?

市场上有的是,像你需要的,估计也就几千元。

楼主:
那的确是用2F所说的用变压器次级划算。。。我这个只需每次加热1秒就够了。不需要连续的。。

楼主:
对了直接用变压器次级连接 的话,变压器自己不是也要坏掉了吗?

楼主:
如果直接接次级的话,用到几W左右的变压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