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系小女生,求社友们帮忙兼征婚

楼主(2011-12-01):
我是大三的学生,艺术系的,最近想做一个互动装置,可是对这方面的了解仅到高二水平。我想做的是一个红外感应的互动装置,简单点说就是我需要有人靠近装置的时候,红外感应到,然后能让电机正转;当红外感应到人离开,电机反转。这个听说要用到什么单片机来控制电机转动时间和正反转什么的,迷糊死了,有没有简单点的?物电系的学长说单片机很难,还要编程什么的,让我放弃。可是,我很想做出来,很想。
我在南京,有南京的亲懂就最好了,可以直接教我的说,,,吼吼,,,,第一次发帖,,,希望能有人帮忙呐~~~~谢谢呐。

Frankdechao -1 什么跟什么!~~ 我到时糊涂了,怎么艺术系.
不仅仅是左手 -2 还没有发PP 这群呆瓜也不知道欣赏艺术.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小女生”用得好,哈哈!是东大的吗?

网友(点评):
怎么个情况?没见到有任何征婚的意向,这标题改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标题似乎意思上有歧义:求是谓语,社友们是宾语,帮忙兼征婚是宾语的动作?还是主语“小女生”的动作?别乱了啊。。。

网友:
艺术系?南大还是南师大?

高手们帮帮忙,将来让艺术系女生表演个节目。

网友(点评):
社区魅力无限,把艺术系的MM都吸引过来了

网友(点评):
看来啊,还是打着美女幌子行事方便些,你看看,一下留言有,近20页,这么多热心社友冒出,大献殷勤啊,哈哈哈哈,说不定,此楼主,还是个男的,只不过用她女朋友的号来的

网友(点评):
老大不要带坏小MM啊,哈哈

网友A:
你见过感应门铃嘛,挂在小商店里,人一来就报“欢迎光临”,人一走就报“再见”的那个东西
你就需要电机正转和反转两个状态,正好可以用门铃来控制

网友(点评):
我正要建议美女利用这个东西呐!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东西啊,哈哈!

网友(点评):
俺见过的商店里的 进出都报欢迎光临

楼主:
艺术系不只有南大南师大有拉,,,虽然老师说我已经不用担心分数了,只管去做,,,但还是希望能做出来,,,最近上网都是去百度乱七八糟的集成电路,,,头都大了有南京的最好了,,,解决了正好一起吃顿饭庆祝下~~~嘿嘿

网友(点评):
难道校友?

网友(点评):
去南航找吧,他们很热情的,只不过一个逻辑电路的小事情,要不是我处在考研的关键期,我就帮你做了!

网友(点评):
呵呵,帮忙的人真的很多啊,真的是美女效应?

网友:
不会,只会围观

网友:
呃,不用去搞集成电路吧!夸张了,去五金建材市场买个红外接近传感器,接电机控制板的转向口就行了。什么?还搞不清是什么东东?呵呵,跟老板说,小便池人离开自动冲水的那玩意。另外,还可以考虑买机床用的安全传感器,注塑机、冲床用的,感应到人体机器就不动的那种替代安全门的传感器。

网友(点评):
用电机控制板的话成本会不会有点高啊,可以用红外传感器加接触器实现正反转的啊

网友(点评):
我了个去的,你难道没学过最基本的电工电子!

网友(点评):
都说是艺术系的了,哪里会学电子呢,其实小女生去男厕的小便池一研究便能明白了,呵呵

网友(点评):
tuvia老兄,新人需要鼓励,不需要批评。能不能帮上是能力问题,帮不帮是态度问题。说风凉话的不要

网友(点评):
嘿嘿,,,看着你们讨论,虽然不大懂,,但是很开心,,谢谢大家呢~~~~

网友:
好像在社区还没发现有人可以把此系统全部零部件设计出来的高人。

网友(点评):
呵呵,有些银行或宾馆的感应门还是有人能做出来的吧,可以采购的

网友(点评):
涅菲尔透镜+红外探头、红外LED,这事情就办了。全分立电路可实现,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
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点评):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帮忙帮忙

网友:
一个红外感应器、一个接触器和电机就行

网友:
应该是自动门的红外感应器,去电器市场转转,你可以说是公司的采购,先买个试试效果,叫老板便宜点。

网友(点评):
你买东西肯定便宜,还价的高手吧

网友:
不需要单片机这么复杂,接触器和红外探头和电机即可

网友:
原理很简单的.一个红外感应器、一个接触器和电机就行

网友:
这个东西在平时生活中用的不少,比如商店的自动门上方就有传感器,还有自动避让的玩具,小便池的自动冲水,坐便的自动冲水,以及走廊的夜灯自动开关也有用到(除了声控的)

网友:
HC-SR501 普通型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提供电子资料
技术参数:
1.工作电压:DC5V至20V
2.静态功耗:65微安
3.电平输出:高3.3V,低0V
4.延时时间:可调(0.3秒~18秒)
5.封锁时间:0.2秒
6.触发方式:L不可重复,H可重复,默认值为H
7.感应范围:小于120度锥角,7米以内
8.工作温度:-15~+70度
9.PCB外形尺寸:32*24mm,螺丝孔距28mm,螺丝孔径2mm,感应透镜尺寸:(直径):23mm(默认)
功能特点:
1.全自动感应:当有人进入其感应范围则输入高电平,人离开感应范围则自动延时关闭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2.光敏控制(可选):模块预留有位置,可设置光敏控制,白天或光线强时不感应。光敏控制为可选功能,出厂时未安装光敏电阻。如果需要,请另行购买光敏电阻自己安装。
    光敏电阻请拍这里:
3.两种触发方式:L不可重复,H可重复。可跳线选择,默认为H。
    A.不可重复触发方式:即感应输出高电平后,延时时间一结束,输出将自动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B.可重复触发方式: 即感应输出高电平后,在延时时间段内,如果有人体在其感应范围内活动,其输出将一直保持高电平,直到人离开后才延时将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感应模块检测到人体的每一次活动后会自动顺延一个延时时间段,并且以最后一次活动的时间为延时时间的起始点)。
4.具有感应封锁时间(默认设置:0.2秒):感应模块在每一次感应输出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可以紧跟着设置一个封锁时间,在此时间段内感应器不接收任何感应信号。此功能可以实现(感应输出时间和封锁时间)两者的间隔工作,可应用于间隔探测产品;同时此功能可有效抑制负载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干扰。
5.工作电压范围宽:默认工作电压DC5V至20V
6.微功耗:静态电流65微安,特别适合干电池供电的电器产品。
7.输出高电平信号:可方便与各类电路实现对接。
外接示意图和典型应用:
1:正电源
2:高低电平输出
3:电源负极
H:可重复触发
L:不可重复触发
CDS:光敏控制

接继电器的参考电路电路:

应用范围:
热释电红外开关是BISS0001配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少量外接元器件构成的被动式红外开关。它能自动快速开启各类白炽灯、荧光灯、蜂鸣器、自动门、电风扇、烘干机和自动洗衣机等装置,是一种高技术产品。特别适用于企业,宾馆、商场、库房及家庭的过道、走廊等敏感区域,或用于安全区域的自动灯光、照明和报警系统。
■ 安防产品           ■ 人体感应玩具
■人体感应灯具        ■ 工业自动化控制等

使用说明:
1.感应模块通电后有一分钟左右的初始化时间,在此期间模块会间隔地输出0-3 次,一分钟后进入待机状态。
2. 应尽量避免灯光等干扰源近距离直射模块表面的透镜,以免引进干扰信号产生误动作;使用环境尽量避免流动的风,风也会对感应器造成干扰。
3. 感应模块采用双元探头,探头的窗口为长方形,双元(A元B元)位于较长方向的两端,当人体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走过时,红外光谱到达双元的时间、距离有差值,差值越大,感应越灵敏,当人体从正面走向探头或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方向走过时,双元检测不到红外光谱距离的变化,无差值,因此感应不灵敏或不工作;所以安装感应器时应使探头双元的方向与人体活动最多的方向尽量相平行,保证人体经过时先后被探头双元所感应。为了增加感应角度范围,本模块采用圆形透镜,也使得探头四面都感应,但左右两侧仍然比上下两个方向感应范围大、灵敏度强,安装时仍须尽量按以上要求。

uuk
是的,我也只是平时用用传感器而已,不过牌子大都是客户指定。控制方面只是简单了解,只是平时看他们调试程序,但是没机会上手。等着呢!:)
我也是纯做机械的,平时用的光电传感器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电器工程师的专利,你一样可以玩的。当你做总工的时候,一个项目的所有东西要用什么牌子的,要用哪里的都是你决定的,他们就只能在旁边搭下手
uuk
不好意思,见笑了,其实我是做纯机械的,我也很想了解电的东西,但大都是在电气工程师旁看看,了解不多。在这里只是想给出一个思路,希望楼主能够找到拿来即用的东西
感觉还是要有个懂电的,帮忙制作,也不知道电机是多大的,电压高了,有触电危险的。

网友:
看一下淘宝上有没有这类模块,问好怎么用,买来即用就好

网友:
想帮忙的,奈何没能力

网友:
市场上多的是,去看了就知道了,就算没有类似的也很多,

网友:
佩服你这样的女生,有魄力  相信你

网友:
不用集成电路啊,一对继电器,一个220的红外线开关就行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说用途,因为你想表达的比较专业,却缺少一些参数
电机是多大功率的,电压要多少?
弱电还是强电?如果是强电就要用到控制电路,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想用电池带动还是220V交流电?
虽然问了这些,不过我也不是专业搞电的,但这些你不说清楚,别人给不了太具体的方案。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那个电机正反转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艺术系不只有南大南师大有拉,,,虽然老师说我已经不用担心分数了,只管去做,,,但还是希望 ...

招狼帖,小丫头注意啊

网友:
你那学长不专业    在回复中看出来的!

网友:
五金店去
你把你的意图和老板说
他就告诉你了

网友:
很简单的。不要单片机的。感应器加继电器就可以了。不过不知道你正反转的电机有多大。

网友:
呵呵,随便到那个电器维修点找个人,就可以搞定的,这个不难,也不人编程什么的,一个感应器,几个继电器,一个马达,拼起来就好了

网友B:
提到南京,倍感亲切,在那晃了4年。就是什么菜都放糖这点受不了。
这个问题我想不用那样麻烦吧?既然有人来了,1.他就得脚踏实地,2.他不会没有重量吧?就利用这两点,我看就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感应门铃嘛,挂在小商店里,人一来就报“欢迎光临”,人一走就报“再见”的那个东西
你就需要电机正 ...

我按着那个电路图接了一个,,,可是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到南京,倍感亲切,在那晃了4年。就是什么菜都放糖这点受不了。
这个问题我想不用那样麻烦吧?既然有人来 ...

感应的不难啊,,,直接买个红外感应就行,,,才30,,,关键买了以后怎么接才能让电机转啊,,,学长说这个涉及到电机的正转反转和转动时间,,,最好用单片机写入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