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拼图打印?

楼主(2011-12-01):
转成cad保存后,拼图打印总有错误

网友A:
尝试直接用SW做二维图啦。学的时候感觉麻烦。但学好之前就好好出图了。

网友B:
什么是“拼图打印”?不明白哦!

网友:
你是哪块没整好吧,正常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二次开发才有这个功能,比如新迪的工程图工具,如果是从销售商那买的正版,直接找他;否则就满世界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直接用SW做二维图啦。学的时候感觉麻烦。但学好之前就好好出图了。

已经是2维图了,出图没问题,问题在于拼图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拼图打印”?不明白哦!

为了打图方便,把8章A4的solidworks转换成cad的图纸,复制粘贴成一张A1幅面的图纸,
然后打印,
问题来了,solidworks转化的cad图纸,在复制粘贴过程中,所有的表格和说明都会错论,
所有图的表格都变成第一个cad图纸的表格。
这个问题有解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直接在SW中出A1图纸呢?或者按照A1做工程图之后在转为CAD图也可以。

网友(2012-01-06):
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CAXA电子图板,有时图纸A4表示太小,我就用拼图打印。到时候把几张图纸用胶布黏在一起。SW不知有没有这种功能?
坐等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有安装拼图打印,但是没用过,不知道是怎么用 的

网友(2013-05-06):
迈迪三维设计工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