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牌号EN36的精密铸造方式,求助

楼主(2011-12-02):
请看下图,材质是英国EN36钢,客人要求用精密铸造的方式,恳请各位能否给一个解决方案?是做硅溶胶熔模铸造还是水玻璃熔模铸造?
EN36A 对应的美国牌号 3310
EN362对应的美国牌号  8620
EN36C对应的德国牌号  14NiCrMo134

都没有中国对应牌号,是不是需要专门配料?难度高吗?

网友A:
理论说,硅溶胶与水玻璃都可以,因为没有看到你尺寸,也没有表明性能要求,不能说死,

但你要求表面性能,就必须是硅溶胶了,水玻璃达不到,

铸造出来你这个图形,是没有问题道,

网友(点评):
材料是12CrNi3A。 另外,除了表面质量,铸造精度方面水玻璃和硅溶胶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网友(点评):
这个12CrNi3A的材料大致多少钱?一般铸造厂好配吗?

网友(点评):
具体材料价格你要问制造厂,我是按当前配比料的价格计算,再给制造厂,这个是浮动的,与镍价关联特别大,玩这个的厂子不建议你选太小的,质量不容易控制稳定,另外,我选厂子,一定要有一个能人,没能人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说,硅溶胶与水玻璃都可以,因为没有看到你尺寸,也没有表明性能要求,不能说死,

但你要求表面性能 ...

谢谢您一直的襄助,它的重量大概是3-4公斤,上下长度120mm左右。精度公差,水玻璃和硅溶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水玻璃铸造的表面质量比硅溶胶差一个档次,但价格比较低,

网友(点评):
除了表面质量,铸造精度,水玻璃和硅溶胶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按你的材料,应该用硅溶胶,不推荐水玻璃的,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说,硅溶胶与水玻璃都可以,因为没有看到你尺寸,也没有表明性能要求,不能说死,

但你要求表面性能 ...

另外,配料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很纠结与这个物料的问题,国内没有查到类似的牌号

网友(点评):
配料取决于冶炼的手艺了,那是一个真正的技术,从成分到浇铸的过热度要严格掌握,假如你不了解,就必须高价请人了,这个没辙,牌号你不必纠结,按鬼子的玩就可以了,俺玩过离奇古怪的牌号多了,与国标没关系,

网友(点评):
铸造出来的产品和加工出来产品是不是经过热处理后的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一定,加工件有可能是锻件,性能就不一样了,当然采用特殊手段铸造,其强度也可以达到某些要求,总体讲铸件比锻件差些,但精密铸造的表面质量可以很高,达到加工那个级别的,我就有这个产品

网友(点评):
如果我给先生一份图纸,IGS格式的,先生能否为我提供一个方案,或者提供一个在北方的工厂,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另我查到国内类似的牌号是12CrNi4A

网友(点评):
牌号你没有必要参照国标,鬼子也不看这个,你按他成分玩就是了,封样以后有一个确认书,成分表在确认书上,可以完全不看牌号,或直接就标注鬼子的牌号,别换过来,以免有纠纷不好处理,我就这样,一定要清楚,

网友(点评):
先生能在这方面帮帮我吗?我对此的只是比较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