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成品涂防锈油后发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02):
做一款不锈钢产品,做完后清洗.钝化.烘干.放置段时间发现有极少部分牙根部有锈斑或锈点.后为改善,加涂防锈油保护放置,但涂后确出现产品发黑,请问专家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措施能够改善不加防锈油的产品不生锈?涂防锈油后为什么会出现发黑?发黑的产品有什么措施可以使其返还不锈钢光亮本色?多谢各位专家指教.

楼主:
五天了,有专业的人士么,给个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天了,有专业的人士么,给个建议.

楼主您好!几天来没有回复,这跟你提问题没有抓住要点有关。
1、不锈钢有很多种,你没有说你用的是什么牌号;
2、使用在什么环境(或场合);
3、但你的产品如果在一般场合使用,也会生锈,我估计是材料问题;
4、钝化的时间过长,钝化后没有清洗干净,也会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几天来没有回复,这跟你提问题没有抓住要点有关。
1、不锈钢有很多种,你没有说你用的是什么牌 ...

       谢谢马老师的回帖.
       线材是不锈钢304HC,材质确定为不锈钢.产品未使用,放置仓库(一般自然环境).出现上述情况是在清洗,钝化烘干后,放置仓库(一般自然环境)几天时间.发现个别牙根部有锈迹.为避免有锈采用烘干后涂防锈油,但涂油后出现了发黑.想知道为什么涂油后会出现发黑?有没有措施能够避免发黑?谢谢,各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帖.
       线材是不锈钢304HC,材质确定为不锈钢.出现上述情况是在清洗,钝化烘干后 ...

我未曾尝试过要涂防锈油,不过偶尔碰到材质不纯的材料(304),钝化时很快就发黑,我们是不能使用的啦。
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喷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未曾尝试过要涂防锈油,不过偶尔碰到材质不纯的材料(304),钝化时很快就发黑,我们是不能使用的啦。
 ...

谢谢马老师,非常感谢.

网友:
材质问题,买到劣质料了,304防腐性能不错的